讨论:利用FPGA实现SRIO转SATA接口

楼主(2010-08-09):
现在很多ARM不带有SATA接口,比如大家熟悉的9200,2410等ARM9芯片,假如要实现存储数据(较大的数据量)如何实现。
当然,带有PCI66接口的可以直接通过PCI66转SATA芯片来实现,假如不带有PCI66接口而只有SRIO接口的,又如何来实现。例如TI的某些处理速度快的DSP(C6472)。
所以在这里跟大家探讨一下:如何利用FPGA实现SRIO接口转SATA接口。

网友A:
没有必要,DSP做存储会慢死

网友B:
在xilinx的FPGA中,能做到RapidIO的FPGA,virtex-5和virtex-6可以,但成本比较高。另外,在FPGA中实现RapidIO 和c6472通信 和SATA2也不是易事。另外就是对SATA2硬盘文件读写那些东西也要做到FPGA中,否则,如果让DSP去,真的像drentsi说的那样,会慢死。
对于TI的davinci系列,如6467等它是一个ARM9核加一个C64X核,本身 都 带有IDE控制器,外面加一个IDE转SATA芯片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