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300 GPIO不上拉不下拉模式不是开漏模式么

楼主(2010-08-09):
那是什么模式

谁有LPC2300 LPC1700引脚模块图发来看看

另外 LPC1300 LPC1700输出高电平和输出低电平的俩引脚如果直接相连会咋样

求解答

谢谢

楼主:
上拉的话
是不是不管输入输出都连接到引脚上

楼主:
这个
没人关注一下?

网友A:
不开开漏必须不能相与!

楼主:
不上拉也不下拉就是什么都不接吧

LPC2300上下拉是不是对输入输出都有作用,手册上没特别说明啊
LPC1700手册上说上下拉只对输入有用;开漏时,输出0则正常拉低,输出1则关掉输出驱动器,就好比方向改变了(怎么理解),这时上下拉就起作用了(如果这时没上拉,要外面上拉?)

看的英文手册,不知对么

网友B(2010-10-31):
直接相连不都成了低电平了?

网友C:
这也是我非常郁闷的问题,我看了一下那些什么开漏模式说法:开漏模式下要输入输出功能必须上拉,不上拉只能输入;手册我也看不懂那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