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联型稳压电源

楼主(2010-08-09):
请问串联型稳压电源中常用的调整管都有哪些型号?
急盼解答!非常感谢

网友A(2012-06-29):
D42C3

网友B:
根据输出电流和功率耗散选型, 从小功率到大功率三极管都可以.

网友C(2013-01-30):
串联型稳压电路是最常用的电子电路之一,它被广泛地应用在各种电子电路中,它有三种表现形式。
详见链接:http://www.365ele.com/articles/2 ... %e7%94%b5%e6%ba%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