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示波器调试放大电路?

楼主(2010-08-09):
我做的放大电路,将毫伏级的信号放大,想用示波器看波形,结果看到都是乱波形.但是末端出来的测定结果却基本正确的.我怀疑是示波器带来的振荡.是不是用示波器查看放大电路波形还有什么诀窍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放大之后还是毫伏级吗?
有没有把bandwidth设成20M?
然后就是要让探头+极和-极(那个夹子)和被测试的信号的测试点之间的回路最小。
最好不要直接用探头-极那个夹子,想办法把探头-极到测试点之间的距离减小。

楼主:
我的示波器带宽就是20M的,不用设了
按照你的意思,是自己拆一个探头,改成镊子那样的?

网友B:
探头问题,楼主的情况和带宽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