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运算放大器设计任意波形发生器

楼主(2010-08-09):
利用运算放大器设计并制作一台信号发生器,能产生正弦波、方波、三角波、锯齿波等信号。

二、要求
不使用单片机,实现以下功能:
(1)至少能产生正弦波、方波、三角波、锯齿波四种周期性波形;在示波器上可以清晰地看清楚每种波形。
(2)输出信号的频率可通过按钮调节;(范围越大越好)
(3)输出信号的幅度可通过按钮调节;(范围越大越好)
(4)输出信号波形无明显失真;
(5)稳压电源自制。
(6)其他2种扩展功能。

网友A:
你或许可以去找一张函数信号发生器的内部电路原理图看看。

网友B:
运算放大器产生方波和三角波相当容易,一般模拟电路书上都有方波-三角波发生器电路。
使用运放产生锯齿波,只要使产生三角波的电路充电放电时间不同,就可以产生上升下降时间不等的三角波,充电放电时间相差很大时即成锯齿波。
正弦波的产生,可以用运放构成文氏电桥电路,另加稳幅电路,来产生正弦波。另一个方法是利用折线电路来将三角波转换成正弦波。
频率和幅度要通过按钮调节,这个不用单片机来实现比较困难。当然,可以用按钮产生一系列脉冲,用个计数器芯片对脉冲计数,计数器芯片的输出供一片数字电位器使用来控制频率和幅度,不过此方案成本并不比单片机便宜,而且控制范围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