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源在相位0°时相位跳变厉害

楼主(2010-08-09):
电流源产生同市电同频率,相位可调的电流时造成在相位0°左右时跳变厉害(达1-2°),60°左右时只跳变0.1-0.2°
现象:1、接稳定的单相电源的电压输出时,产生的电流幅度、频率稳定,与电压形成的程序可控的相位很稳定
      2、接市电电压时,由于市电电压的不稳定,造成与电压形成的程序可控的相位在0°左右时跳变厉害(达1-2°),60°左右时只跳变0.1-0.2°
我这东西的做法是
1、定时器计算电压几个周期的平均时间,然后这平均时间当电流周期值
2、电流的产生都是da转换,往da芯片里打量化值
3、电压过零点产生中断,中断中打相应要求相位下的零点值
4、还有一个控制中断

个人怀疑
如果是中断影响不稳定的相位,那为何在0°左右时跳变厉害(达1-2°),60°左右时只跳变0.1-0.2°。不知道啥原因,望高人指点,不知道说清问题没有!

网友A:
输入为稳定的电源,输出相位稳定,输入为市电时,输出相位不稳定,可能是市电受同一线路上负载影响产生的过零点变化。
是否在市电输入处加滤波器试一试?该滤波器应该将50Hz的谐波滤掉,但保留基波。
加滤波器后肯定会产生相移,不过你本来就是要产生一定相移,程序中应该可以将滤波器产生的相移修正掉。

楼主:
谐波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指点!

楼主:
输入为稳定的电源,输出相位稳定,输入为市电时,输出相位不稳定,可能是市电受同一线路上负载影响产生的过零点变化。
是否在市电输入处加滤波器试一试?该滤波器应该将50Hz的谐波滤掉,但保留基波。
加滤波器后肯定 ...
引用 网友A:
我去试试,有结果了回来报告,结贴

网友C:
首先解决你的市电谐波干扰,同一频率工作会有个零点交叉的问题,可考虑植入移频的方式。

楼主:
谢谢各位楼上的,有结果了我会给各位发信,说明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