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额定电压

楼主(2010-08-09):
请教诸位:
手里有个直流电机,上面没有任何标记,
如何知道直流电机的额定电压呢?
请有经验的大侠指教一下!

网友A:
用个可调的直流稳压电源试试看

网友B:
上面没有任何标记,
的元器件,做设计最好不要用
做维修马马虎虎可能还能用

就像没有标签的药品不要吃一样

网友C:
现在才知道作者是谁嘿嘿

楼主:
手上有可调电源,电机在一个电压范围内都转动。
还是无法判断额定电压值!

网友D:
传张照片
正规工业产品额定电压是有系列的,如12v,24v,48v.....
玩具马达系列杂些,1.5v,3v,4.5v,6v,9v,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