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前辈测试AT24C02的写入次数(寿命),基本超一倍,正常吗?

楼主:
图片太多,发到矿坛上了:
http://www.zmdz.com/bbs/forum_read.asp?id=71519&page=1&property=0&ClassID=0

C51源代码及图片下载:
http://www.pccopy.net/loop_24c02_stc.rar(约1.7M)

编译成功!

编译成功!

终于有一位出错了

终于有一位出错了

楼主(2010-08-11):
后续,又测试了第2,3单元。其中第2单元与前相仿,但第3单元的总测试次数仅有前面的1/4,额定值的1/2!!!为什么呢?:funk: :L

详见一楼链接,已更新。

第2单元的结果

第2单元的结果

第3单元的结果

第3单元的结果

网友A:
你好,我想知道对24c02之类的eeprom,除了很贵的编程器,有没有简单的在线的编程工具

网友B:
回复楼主, 正常情况下超过5倍,10倍都是正常的. 小于才是不正常的, 看程序, 有没有在写前面单元的时候, 误写了后面的单元(如果时序没有处理好的话).
回复楼上, www.lancos.com/有很简单的编程器电路和上位机软件. 不过最近好象上不去这个网站. 可以去网上找找叫 SI-Prog 的编程器资料

楼主:
磁动力网站有一个,自制大约要10多元就搞定!:)

《常用串行EEPROM的编程应用(一)》作者:温正伟

http://www.cdle.net/web/alldata/CDLE/cdle070002.htm

楼主:
24C02自己用一块51 MCU搭个最小系统就可以烧写了(当然要编点小程序。。) 另也可以用简易的串口编程器,使用小马软件(PonyProg2000):图片供参考。

转自:http://newhiyou.com/newhiyou/bbs/read-newhiyou-tid-47371-fpage-4.html

楼主:
这里也有一个并口的,但我不知道用什么编程软件的。。。

http://www.ruida.org.cn/24c93c.htm

网友C:
器件的参数都必须留有余量且是所有个体中的小值,存储器的写操作次数参数也同样,只要任何一个单元的循环操作次数满足器件手册,那么该器件就是合格的,至于其内部单元各自的极限寿命参数是没有意义的,做设计时亦不可考虑极限只能基于器件手册中载明的额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