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对比度不能调整问题

楼主(2010-08-09):
我在工厂搞弱电维修的,有块屏对比度不能调节,字看不清,控制芯片是SED1330F,矩阵控制KS0104和KS0103,请问是哪一部分出问题?

网友A:
控制芯片或外围电路出问题的可能性都有,沿控制回路查。

网友B:
怎么得分啊

楼主:
外围线路没问题。

网友C:
查看控制芯片的偏置电压是否在范围内,偏置电压控制液晶的翻转来达到控制光通率,你需要仔细检查电压,排除后再查偏置电压是否能正常地随调整的值正常的调整。最后还不行看看背光电路是否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