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n2803的问题

楼主(2010-08-09):
我用uln2803驱动  24v的继电器5个(继电器的工作电流是50ma)com端接24v后把这个5个继电器接在2803的输出端    但是一通电只有  输入1  只要这个引脚电平发生变化  对应的输出继电器也就相应的吸合和断开  但是其余的2路不管输入怎样 2803老是导通的  也就是继电器老是吸合不管  输入怎样

2803也就是说只有1路试好使的其他的7路都是那个情况

网友A:
这是个8路对称的电路,一路通原则上应该是路路通,只要设计没错。仔细查各路是否一致,当然也可能是器件问题(换器件验证)。

楼主:
换了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