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90P710 的内存为啥只能用400K

楼主(2010-08-09):
我用的是ADS1.2+W90P710,我的程序变量只要大于400K,仿真时就出现“Out of heap memory”,用的是板子自带的BOOTLOADER,咱样才能修改BOOTLOADER把内存扩大,为啥华帮的源程序不能把启动信息(矢量表,板子初始化)和测试源程序作在一块,板子自带的BOOTLOADER都不知是那个源程序生成的。请大侠帮助,谢谢

网友A:
你把这个变量设置成全局变量,不要定义成局部的。
这个应该是设置ads工具的关系,不过我还没有找到这个选项。

网友B:
很想帮你,但楼主似乎没有表述清楚你的问题

网友C:
你的400K是malloc的吧?看一下函数__user_initial_stackheap应该对你有帮助,这个是ADS定义的函数。我们初始化,供ADS使用

网友D:
我也感觉应该是ads工具的关系

网友E:
把变量设置为全局变量试试

网友F:
我觉得2楼说的比较有道理,楼主可以按二楼的方法试试

网友G:
通过修改软件来扩大内存似乎有点难度

网友A:
如何修改BOOTLOADER把内存扩大,我也很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网友B:
我感觉要扩大内存,可以加内存条啊: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