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90P710的ac97接口问题

楼主(2010-08-09):
请问有知道W90P710的AC97接口是否可以当TDM接口使用,与W684386的PCM口直连?

网友A:
我没试过,但我觉得是可以的,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B:
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C:
问一下楼上的,为啥就不行呢??

网友D(2010-09-27):
AC97因为是固定时钟的,所以不可以,需要配置成I2S,配置相应寄存器,可以接PCM接口的

网友E:
原来这样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