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电流转换的实现

楼主:
我想请教一下,如果交流电压的输出串一个电阻,然后输出是电流信号吗?放大后,再串一个电阻就是电压信号了?

网友A(2010-08-09):
好像不对吧

网友B:
LZ没有搞清楚什么是恒压源,什么是恒流源

楼主:
请看我这个电路图,是不是将负载R106的电流信号,通过放大,经过R110,变成电压信号,最后输出的是电压信号?

网友C:
交流电压源输出串联一个电阻,还要串联上负载,才能够供给负载电流。如果负载电阻远小于串联的电阻,那么电压源串联上电阻可以近似看成电流源。如果不满足负载远小于串联电阻的条件,则不能看成电流源。

楼主:
楼上大师解释的太好了,我是不是将R106前加一个小电阻就可以实现我的功能了?

楼主:
对了,可以看看我上面发的电路可行吗?

网友C:
6楼:
不知道你要实现什么功能。

楼主:
R106是一个根据环境变化的电阻信号,我的电路主要是实现,在R106两端加上一个交流电压信号,然后,放大,整流,最后输出一个电压信号。

网友D:
如何实现加分?

楼主:
楼上的什么意思

网友E:
额····明显不对啊,多看看模电吧!

楼主:
你能指教一下吗,我正在学习

楼主:
可不可以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啊,高手!多谢啊

楼主:
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多级比例放大电路啊?

网友F:
第一个运放是文式桥震荡,第二个是同相放大,第三个是消去正弦波负半周.好象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