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们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菜鸟请教RCC电源电。谢谢了!

楼主(2010-08-09):
我是平常大多在进行单片机软件编程,对硬件掌握的不是很好,现在产品应用需要一个RCC开关电路,我抄了一块,但变压器用抄板上的开关管不烫,用自己定制的无论空载还是带负载都发烫,能带起负载(变压器是拿样品给厂家做的)。麻烦各位DX们为我指点迷津,小弟感激不尽,如果需要什么参数说一声,我测量后更新上来(负载电流很小,小于100MA)其中变压器1,3为同名端   另外上传开关管C极电压(图中Vd,都是串联1M电阻衰减测的波形)Vout代表11,8角波形.   大家帮我看看 !谢谢·Vd负载-现样Vd负载-原样Vd空载-现样Vd空载-原样Vout负载-现样Vout负载-原样Vout空载-现样Vout空载-原样。

网友A:
楼主能不能抓一张开关管的VCE波形放上来呢?另外,变压器的漏感和电感有测量过吗?和原来板子上的相比起来如何?

网友B:
变压器是否发热?
变压器铁芯稍微进入饱和,是可能的原因之一。

楼主:
回复 网友A:
Vd就是 VCE的波形
相比以前的变压器 现在的初级线圈电感量和反馈线圈电感量要比以前少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变压器暂没发现发热
不过有这样一个现象当接负载时 原来的9V输出经5V稳压   9V基本不变,但现在的从12下降到7点几V请问上不是跟变压器带负载能力有关 , 要怎么才能解决这一现象了?

网友B:
“原来的9V输出经5V稳压   9V基本不变,但现在的从12下降到7点几V”
再考虑到管子发热,几乎可以肯定问题出在变压器上。
RCC电路最简单,成本低,但也最不好做,各元件参数对工作性能影响比较大,难于调整。所以一般不建议开关电源初学者从RCC电路开始,更何况你是抄的板。
变压器又是开关电源中比较难搞的元件。别看只是几匝线,里面讲究很大。

你提供的信息太少,无法判断变压器出了什么问题。
最好你把你的电源要求讲清楚,重新给你设计一个焊好就能用的电路,可能都比这样键盘上打字解决变压器问题容易。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建议,  我现在又VCE进行波形波形测试  我传上的图由于串了1M电阻波形导致显示失真,我进行对比现在变压器会产生间歇振荡 且占空比变大 , 而原变压器 没有产生间歇振荡    过下我把图形 抓上来您可以帮我分析下吗?
  我需要改那方面的参数  或者 怎样改进 变压器的参数
  下午  我要厂家 那边发 参数给我的

网友A:
楼主如果要抄板,最好变压器要做得和原来的一模一样才行,RCC变压器的电感量和原副边的匝比都会影响电源的稳定性和动态特性以及负载调整率的。如果楼主确实想弄明白的话,建议看看开关电源的原理已经磁性元件的设计。如果只是想把东西搞出来的话,建议找专业做电源的兄弟帮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谢谢 了 我也下了一些书  不管怎样能自己把电路调好的话 应该对我长进不少。

网友A:
恩,好学是好事,希望兄弟能学有所成,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