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二极管串联电阻问题

楼主(2010-08-09):
(无正文)

网友A:
不知道功耗吗?

网友A:
知道了功耗,算一下就可以,

网友B:
按电流1ma算就行了,2K左右

楼主:
4# zjp8683463 那么请问假如供电电压还是3.3v,串接1K的0603封装的电阻,二极管会不会有事?

网友C:
使用欧姆定律计算一下便知,LED的压降由其制造材料决定,不知道的话,拿表测测,然后根据供电电压、管压降和需要的工作电流即可算出限流电阻的阻值,其功率也可同时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