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氏振荡电路的幅值怎么确定

楼主(2010-08-09):
文氏振荡电路的幅值怎么确定,我只知道放大倍数需要大于3,可是具体的振幅是多少啊?

网友A:
文氏电桥振荡电路中必有振幅稳定电路,传统上是用热敏电阻,现在也有使用二极管或场效应管的。文氏电桥振荡器的振幅由振幅稳定电路确定,确定的原则是放大倍数恰等于3。

楼主:
请问可以给个电路吗?我理解不了,多谢了啊

网友B:
电路图来了,Rt是热敏电阻

网友C:
回复 楼主:
请问可以给个电路吗?我理解不了,多谢了啊

网友A:
4楼贴出的图中,Rt必须是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
如果用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则需要与R1交换位置,当然还要修改数值。
4楼贴出的图是正确的,但文字叙述未必恰当。文氏电桥振荡器在低频振荡器中失真是最小的。
顺便说一句:最早做出实用的文氏电桥振荡器的,正是HP公司的两位创始人。文氏电桥音频振荡器是HP公司的第一个产品。当时他们使用的热敏电阻,是钨丝白炽灯泡。

网友B:
回复 网友A:
nay伯真是博学啊,高山仰止。这是从谢嘉奎第四版非线性部分课本上扫描的图。课本上说的是RC相移电路波形失真大,所以采用了这样的串并联RC振荡器,而不是说这样的振荡器失真大

网友A:
7楼:
不错,是说RC相移振荡波形失真大。
不过,文氏电桥振荡若没有稳幅电路,比RC相移振荡失真还要大。
RC相移振荡器若采用相位落后方式,三节或四节RC电路,相当于三或四阶低通滤波,在放大器的输入端已经将高次谐波滤掉一些,所以与放大器输出端比较,谐波较少,波形比较好看。而文氏电桥振荡器并没有这样的滤波机制,波形是很难看的。文氏电桥振荡器必须加上稳幅电路,输出失真才可以减到很小,而各种稳幅电路中又以使用热敏电阻失真为最小。

网友D:
是的,用热敏电阻的失真最小,因为它是真实的电阻。其它用二极管或稳压管的,因非线性,失真会比较大。
但用热敏电阻,输出幅度无法控制,会随环境温度变化而变化。而用二极管或稳压管的,幅度比较容易控制。
还有一种稳幅的方法是用结型场效应管做可变电阻,将输出整流,经比较放大后,控制场效应管的导通强度,等效于改变电阻而实现稳幅,同时失真可以做得比较小。

网友E(2013-09-20):
感觉是环境给振荡器的输入未知且有干扰,要想使振荡器输出稳定,必须依靠振荡器具有相应的控制能力。
控制的手段,可以使热敏电阻,可以是二极管,还可以是FET,那个好用用哪个吧。

网友F:
最近正看振荡电路,文氏桥很典型
哪位给分析分析AGC文氏桥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