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下“三狗”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0-08-09):
看门狗中的内狗、外狗、软狗是如何搭配使用的?他们各自的长处和短处是什么?为什么需要三狗并用那?最好能给菜鸟附上一些代码。

网友A:
内狗与外狗的优劣,我的看法跟匠人相反,在工程应用中,内狗可靠性大于外狗,道理很简单:
制造单片机的制程比制造看门狗芯片的制程严格得多,也就是说单片机的内狗质量比外狗芯片更可靠,加上内狗本身也是在硬件上独立于单片机内核的。
举个例子,我的某型工控产品曾出现过一种问题,现场使用几个月后,陆续出现随机意外复位和控制板电源过流,后来查出是复位芯片质量太差,莫名奇妙击穿造成电源过载,当然不是采购的每批复位芯片都这样,这说明一个问题,复位芯片技术简单,山寨小厂也能做,使用单片机内部的复位电路就可以规避这个风险。类似的情况也适用于内外EEPROM,这方面也有惨痛教训。

网友B:
比较对象首先要明确:
1、不管内狗、外狗,都应该是具备独立振荡源。
2、如果是外狗,显然必须是知名品牌,山寨小厂的东西显然不能弄来充数
3、如果是内狗,显然必须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硬件狗,不被程序指令所控制,当然匠人所说的通过编译指令控制是没有问题的,编译指令控制的是熔丝位。
4、其它应该关注的问题,一般制造看门狗芯片的半导体制程线径往往要比制造MCU的要细,这主要是因为看门狗芯片一般不可能有什么大电流,从成本角度选择比较细的线径是自然之及的事情,而MCU显然不同,如果再MCU中晶圆级别集成硬件看门狗,自然也会选择和MCU相同的半导体线径。
5、据我所知,通常MCU中在封装后都有上下两层屏蔽,内置硬件狗和MCU其它部分是一个整体,从DFMA的角度看,其可靠性指标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内置硬件狗和MCU失效的概率是相同的。
6、外置硬件狗本身不能接受这个屏蔽层的保护,假如外置硬件狗和MCU的可靠度是相同的,此时因为两者互联将会产生一个新的DFMA分析点,这个分析点的可靠度显然不是100%,从而可靠推论:外置硬件狗通过互联到MCU后,可靠度将会小于MCU的可靠度。

楼主:
大虾们帮助小弟下,小弟在这谢谢了。

网友C:
用不着用那么多狗吧?谁说要三狗并用?

网友D:
没有那么多饭给它吃

楼主:
3# chen3bing 小弟看的好多高手都这么用,小弟就想知道这三狗到底有什么区分?

网友E:
狗多了容易打架,一个用好就可以了,个人觉得外部硬狗比较好

网友F:
外狗:外置独立看门狗,可靠性最高。
内狗:内置看门狗,可靠性略差
软狗:就是用软件做看门狗,可靠性……聊胜于无吧。

优先级:舍得用外狗就尽量用外狗,养不起外狗就用内狗。实在啥都没有,那就用软件狗给自己壮壮胆,求个心理安慰吧。

楼主:
7# 程序匠人 多谢匠人指点,那就是只要用其中的一个就好了。但是好多人还是提倡三狗一起用,是不是他们吃饱了没事干?呵呵!

网友F:
7# 程序匠人  多谢匠人指点,那就是只要用其中的一个就好了。但是好多人还是提倡三狗一起用,是不是他们吃饱了没事干?呵呵!
引用 楼主:

一般来说,只有外狗是需要额外花钱的。
内狗现在一般的芯片都带了,不花钱。软件狗是一段代码而已,也不花钱。既然不花钱,那不用白不用。所以有人提倡“三狗一起用”。

概率上来说,狗越多,可靠性也就越高。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系统越复杂,可靠性越低。
所以,谨慎对待。

楼主:
9# 程序匠人 开始还以为这三狗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目前看来是少用个为好,不要到时候搞出笑话了,偷**不成反失把米。多谢匠人指点。

网友G:
我觉得3种一起用可能学校老师会这样用,实际工程上的可靠性也不是全由狗来保证的,用外狗是应该的,内狗外狗一起用不费事也无可厚非,但是3种都用就有点画蛇添足了。

网友B:
1、为什么说内狗比外狗可靠性差呢?
2、内狗+变形软狗是最和的搭配方式。

网友H:
工控中有一种用法,CPU每次工作1秒就故意复位一次,保证在强干扰下仍然可靠工作。复位方式可以通过外部的电容充放电路实现,调整RC参数即可,自杀式复位也行。

适合于不需要保存RAM的场合。

网友F:
1、为什么说内狗比外狗可靠性差呢?
引用 网友B:

内狗和主人同吃同住,容易被小偷下药一锅端。呵呵

当然,这是概率上的事情。有时未必能验证。

如果你是司令官,会把自己的卫兵安排在哪里?卧室?还是门外?

网友I:
有没可能MCU还在正常工作,而外狗先被干扰而误动作重启动的? :)

网友J:
问题很复杂。

网友F:
内狗与外狗的优劣,我的看法跟匠人相反,在工程应用中,内狗可靠性大于外狗,道理很简单:
制造单片机的制程比制造看门狗芯片的制程严格得多,也就是说单片机的内狗质量比外狗芯片更可靠,加上内狗本身也是在硬件上 ...
引用 网友A:

俺仍然保留俺的看法。

拿伪劣产品做例子是不妥当的。单片机的制程也未必就一定比看门狗的要强。俺也可以举出相反的例子来。并且俺确实经历过内狗死翘翘的情形。

要比,至少要用同一质量档次的内狗和外狗做对比。

匠人之所以说外狗更可靠。并不是指狗狗本身的可靠,而是是指“位置”上的可靠。这里所说的位置是指它的独立性位置。

因为对于看门狗来说,只有它的独立性越强,那么它的可靠性才越强。

这里所说的独立性包含的意义是指:

1、使用独立的振荡源(曾经见过“伪内狗”,和CPU使用同一振荡源,要死一块死),当然,现在的大多数单片机内狗都是独立的振荡源(尽管那个简陋的RC振荡器质量到底如何还真让人捏把汗)。

2、完全不受主芯片的控制,也就是说,只要通上电,任何时候任何方式都不能被关闭。据我所知有些内狗是可以通过编译选项去关闭的,个别离谱的甚至在程序中还可以用指令去关闭,真是让人晕倒。而另一些内狗则可以通过程序去改变它的溢出时间周期,这都是不够独立的体现。

3、最好的狗,应该是使用独立电源。当然,这个要求有点高,即使一些外狗也未必能享受“开小灶”的贵宾待遇。往往都是从VCC上拉一路电源来凑合。就像生活中的狗吃主人的残汤剩饭一般。但不管如何外狗的电源线是独立在外的,至少还能考虑一些防护措施。而内狗的电源直接在芯片内部与主控芯片连在一起,我们毫无办法,如果遇到电源方面的干扰,又怎能让人放心?

前面有人说到外狗有可能被干扰而误动作重启动,当然,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哈哈,谁叫你用带有“疯狗病”的“杂交野狗”看门来着呢?

退一步来说,看门狗的误动作总比不动作要安全一些。误拉警报权当是演习,而漏拉警报是会死人的。:lol

网友G:
我遇到过的情况和匠人说得差不多,出错的时候有一种内狗被bug收买了的感觉,现在51类的板一律用MAX813L复位+狗,非常好用的芯片。

楼主:
各位叔叔阿姨、大哥大姐,行行好吧!多讨论下,我真的很饿!

楼主:
17# hotpower 菜农大叔你也指点下小弟。小弟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D:
我认为狗应该是解决非人为的问题,比如外界<各种>干扰导致的问题,现实中很多人都用狗解决自身的软件BUG,
我认为这是个很大的误区
我遇到很多的都这样说"现在程序不太可靠没有关系<其实什么干扰都没有,只是自身程序逻辑混乱>,最后我把WDT用上就非常可靠了...."

网友K:
稀里糊涂的可靠

网友L:
内狗、外狗、软狗,固然有它们物理位置的不同,但不管哪一个,要看主人的调配能力,它们才能忠实地为你服务,如果主人的功力不够,驾驭不了它们或不知道怎么驾驭它们,即使你很有钱,还是劝你少养狗,否则被恶狗咬死了都不知道怎么死的,:lol

网友M:
到了今天,还是有那么多人纠结养狗的问题,一个可靠的设计,在实验室环境内是不允许狗有动作的,那是个心理安慰,不是靠山,也根本靠不住,不需要研究那么多。

网友N:
我喜欢在产品中加入捕捉系统复位的功能,这么多年还真没发现过哪个复位过……
还是在大学刚开始学单片机的时候,也喜欢像不知哪里抄来的“51最小系统板”上那样所有板子都放一个MAX813看门狗,当然工作后就再也不用了。我觉得当干扰能让单片机和内狗本身失效的时候,就必须要重新设计原理图、PCB和结构了……

网友N:
曾经帮一个家伙改一个计数器电路,很简单,红外遮挡式检测,只是导线长了点,那家伙把换过的一大堆看门狗摊在桌上跟我探讨哪个更“好使”,我看一下示波器,让他在信号线上串个小电阻,后面加个TVS到地就解决了。

网友M:
我喜欢在产品中加入捕捉系统复位的功能,这么多年还真没发现过哪个复位过……
还是在大学刚开始学单片机的时候,也喜欢像不知哪里抄来的“51最小系统板”上那样所有板子都放一个MAX813看门狗,当然工作后就再也不用 ...
引用 网友N:

终于出来个明白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N:
大虾你这功能是这么加的,能否给小弟段代码看看?

网友B:
我喜欢在产品中加入捕捉系统复位的功能,这么多年还真没发现过哪个复位过……
还是在大学刚开始学单片机的时候,也喜欢像不知哪里抄来的“51最小系统板”上那样所有板子都放一个MAX813看门狗,当然工作后就再也不用 ...
引用 网友N:

本是如此,养狗的最高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在MCU本身硬件没有失效的状态下,产品不被偶尔随机发生的,超出产品自身承受能力的电磁干扰导致的错误动作得以持续而不被纠正,此干扰信号如果在产品设计时所对标的干扰强度范围内时,应该通过产品本身的软硬件设计保证不出现任何误动作,如果超出了产品设计强度时但又未能导致产品硬性损毁,此时需要一种纠正措施避免可能的错误动作持续。

举例:按照工业等级设计的产品如果进行军标等级的电磁兼容测试,则可能出现产品无**常工作的状态,假如,在军标测试下,产品未产生的硬性损毁,此时合理的设计应该能够发现并不断去纠正系统发出的错误动作,通常我们通过看门狗可以达到这个目标,但如果我们按照军标设计这个产品,此时,该产品不应出现任何的错误动作,此时看门狗不应产生任何动作。

网友D:
本人与"一级菜鸟"观点基本相同

网友B:
理论是理论,实践归实践,理论是指导每个个体进行实践的依据,但独立个体进行的局部实践并不能反证理论本身是错误的。

网友N:
原理很简单,1-开机后增加一条开机记录;2-使用两个32位变量进行计数,它们在开机时被清零,然后定期加1……

网友B:
原理很简单,1-开机后增加一条开机记录;2-使用两个32位变量进行计数,它们在开机时被清零,然后定期加1……
引用 网友N:

1、开机记录未必就能保证记录到
2、开机清零未必就能保证清得了,定期加1也未必就能保证加得上。

网友N:
EEPROM是有完善校验的,出错时系统也不会将错就错的;中心软件是实时通信的,通信中断问题也是很严重的;
36楼所说的情况理论上存在,例如系统开机运行到清零代码前又被复位了——但这种情况下时间久了中心软件能检测出;只要程序没丢失总有执行到清零代码的时候,中心软件也可以检测出。概率更小的情况例如底端中心同时出问题,那就不在我的研究范围内了。
很多时候一些技术措施不是做不到,而是产品有一定的适用范围,也有成本限制。

网友O:
各位叔叔阿姨、大哥大姐,行行好吧!多讨论下,我真的很饿!
引用 楼主:

LZ很饿啊。。。。
今早路过hotpower菜地看有几篇喂狗的**,可以去看看

网友P:
软件狗是什么狗!对不起...我不关心。

现在想知道内狗与外狗哪个理论上更可靠?
我说的是理论上。多谢!我对实践不关心。

楼主:
回复 网友O:
多谢提醒,我在菜农的菜地看过了,对这三狗还是区分不开,所以才发帖问大家。

网友Q:
说说在下的做法:
芯片:STM32F103VBT6,用于工业自动控制。内狗使用独立看门狗,窗口的没使用,用来复位芯片,周期300毫秒。外狗使用MAX706,周期1.6秒,每毫秒给出10微秒宽的喂狗脉冲。外狗不复位MPU,使用5V电源,用来复位5V变3.3V的电源芯片,使之重新上电,对付被彻底打死了MPU,不能通过RST复位启动的情况。
经过近一年的反复测试和轰击,还没出现过外狗动作复位电压的情况。手机和5W对讲机对MPU干扰无效,上万伏的打火机压电点火器也只是让内狗动作,立即复位恢复运行。STM32的抗干扰能力真的超强,有说它不耐干扰的,不理解怎么做的板子。
为了那个打火机压电点火器试验的帖子,被一顿痛拍,尤其是香水城斑竹,明明是说你芯片好,挺你的帖子,反被你好拍,郁闷了好久,于是也不愿来发表谬论了。
另:那个被我暴力测试的STM32,又被我用热风枪吹下来焊到了新的测试PCB上,仍然是青春依旧,天天被折腾。等这几段通讯程序调试完了,继续用那个点火器摧残,这次摧残的主要目标是新使用的LDO,看看这些东西做搭档,能否接受三毫米电火花的轰击。

网友R:
很鼓励人啊 我也会点STM32  窗口狗是为了特别重要的数据 留了 一手,一般用不上

是不是现在的stm32改进了  你什么时候买的片子?

网友B:
说说在下的做法:
芯片:STM32F103VBT6,用于工业自动控制。内狗使用独立看门狗,窗口的没使用,用来复位芯片,周期300毫秒。外狗使用MAX706,周期1.6秒,每毫秒给出10微秒宽的喂狗脉冲。外狗不复位MPU,使用5V电源, ...
引用 网友Q:

被拍是自然的,你用一个不规范的测试来说明性能,自然不会被人认同。

EMC/EMI有对应的测试标准和测试方法,请参照执行。

网友S:
说说在下的做法:
芯片:STM32F103VBT6,用于工业自动控制。内狗使用独立看门狗,窗口的没使用,用来复位芯片,周期300毫秒。外狗使用MAX706,周期1.6秒,每毫秒给出10微秒宽的喂狗脉冲。外狗不复位MPU,使用5V电源, ...
引用 网友Q:

你以为5W对讲机干扰很大啊?还不如一个共电源的小电动机呢。

网友Q:
你以为5W对讲机干扰很大啊?还不如一个共电源的小电动机呢。

这办法好,立即试试看。多谢传授经验:handshake
EMC/EMI是有标准的做法和测试仪器,但业余条件下是没法实现的呀。2004年有幸去天津大学听课,是继电保护行业的前辈贺家李老师讲的抗干扰的内容,他的学生李永丽(也是博导)讲的微机保护理论,那时候就知道应该进行专业的测试。2005年,参观了许昌许继集团的电磁兼容实验室,负责人是IEEE会员李亚萍。该实验室投资4500万,一个设备做一次全面电磁兼容测试要上万元费用。一年做上一次检验,自来水都喝不起了,只能喝免费的西北风啦:(

网友B:
你以为5W对讲机干扰很大啊?还不如一个共电源的小电动机呢。

这办法好,立即试试看。多谢传授经验:handshake
EMC/EMI是有标准的做法和测试仪器,但业余条件下是没法实现的呀。2004年有幸去天津大学听课,是继电保护 ...
引用 网友Q:

一般行业来说,如果不建立电磁暗室做射频的辐射和传导测试的话,其它的测试设备加起来用不到300W,不知道你那4500W是否包含了其它某些特种设备?

电磁暗室+频谱仪等比较贵,现在针对小试品有一种简化测试方法可以用来做摸底测试,大约需要40W左右的设备费,如果非要建立电磁暗室的话,有大有小,费用不一而足,小型的也要200W左右吧。不过一般行业做辐射都是外协做,自己没有必要建立这个实验室了,除非是做手机等通信设备企业。。。

网友Q:
许老师内行.他们有一个很大的电磁暗室地上满是波浪形吸波材料,六个面全是铁氧体砖铺成的,前端是个桌子,桌子上是个可以旋转的托架,一个大锅盖正对着托架.有专用的照明灯和摄像头照着托架.他们可以做全部的测试,包括静电放电\电磁辐射\电源跌落\脉冲群\快速瞬变\等等.

网友Q:
电机测试报告:
使用电机:我电脑的CPU风扇(能找到的旋转件仅此一个,凑活着先,明天买5V的电机去)功率2W,电源12VDC.三根线,经试验红黑为电源线,黄的不知道干啥的.
被测设备情况:MPU是STM32F103VBT6,采集三路电流量0~100A,变换方法略.中点电位提升到1/2VREF,实际加入电流4.2A,设备显示在4.17~4.25间波动.看门狗使用内狗IWDT,自复位周期设置为240毫秒.供电电源简陋,是自己用TOP245和一片孔的那种孔距100mil的单面试验板焊接的,输出12V,满载功率25W.使用一片7805降压到5V,再用LDO变成3.3V给MPU供电.用12V的原因是我使用的继电器线圈是12V的,那种型号没有5V的,其他型号继电器不满足要求
测试过程:一.风扇接在12V上,用两根线焊接到7805的输入端,加电,风扇吹风强劲很凉爽!设备的数值显示无任何明显变化,仍旧在4.17~4.25间波动(我设置的显示刷新周期是1秒),此法对装置干扰无效.
            二.风扇接在5V上,用两根线焊接到7805的输出端,加电,风扇可以旋转,但是速度明显下降,有轻微风感.对装置依旧干扰无效.
            三.风扇接在3.3V上,用两根线焊接到LDO的输出端,加电,风扇扭一下就停了,对装置依旧无影响.因为没转,也就没法判断是否起干扰作用了.

先测试到这里,等买来真正的5V直流电机再测试一下,一定要在3.3V上试试才甘心.

网友R:
楼上比较强  未来很厉害 好好努力

网友T:
我用的内狗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过啥毛病。

网友U:
电机测试报告:
使用电机:我电脑的CPU风扇(能找到的旋转件仅此一个,凑活着先,明天买5V的电机去)功率2W,电源12VDC.三根线,经试验红黑为电源线,黄的不知道干啥的.
被测设备情况:MPU是STM32F103VBT6,采集三路电流量0~100 ...
引用 网友Q:

黄的测速

网友Q:
谢谢,又学一招啦
关于实验室投资问题,想了好久,也不可能几百万就能搞定的。这种项目的投资,是从项目立项开始,到试营业结束内的所有花销,不是仅仅买几台设备。设备费用能占八分之一就够多了。立项之后,需要办理很多手续,主管部门有城建规划、环境保护、土地审批等等。手续办完,开始圈地平地,修路通电通水,缴纳土地使用费(大头之一),然后开始建楼(大头之二)。楼建好了开始装修绿化(大头之三),开通管线,缴纳环保接口费(可不是我们家买套房子交那几万的概念),这之后,同步开始购买设备,添置办公用品用具,配备技术和行政管理以及财务人员,开始考虑后勤供应的问题等等。设备安装调试完毕,还要培训人员,开始内部试运行,一切具备后,提请政府主管部门开始验收,牵扯到环境评估,消防安全等等好多名目的。开门做生意前,还有个大头,就是证照办理!没证照就做不成生意。等一切都具备了,运行三个月后,才进入正式营业。期间多少费用可想而知了。

网友B:
谢谢,又学一招啦
关于实验室投资问题,想了好久,也不可能几百万就能搞定的。这种项目的投资,是从项目立项开始,到试营业结束内的所有花销,不是仅仅买几台设备。设备费用能占八分之一就够多了。立项之后,需要办 ...
引用 网友Q:

俺只是告诉你,设备投资并没有多少钱.

至于你的圈地盖房及人力成本,呵呵,那是可大可小,可多可少.

很多企业只是给自己的产品做测试,并不面向社会提供测试认证服务,例如,俺们就是这样,所有的设备都是给自己用的,设备的操作也很简单,也不需要多高级的技术人员,刚毕业的大学生培训3个月就会操作了.
俺家没有电磁暗室,呵呵,第一是太贵,第二是对我们不是必要的.

等俺们有钱了,也买它一套回来耍,呵呵,那样,俺们就全齐活了...

在电源上接电机,干扰大小和电机类型密切相关.

网友V:
不能用电脑风扇,这个是无刷的,干扰小
用那种玩具赛车上用的永磁电机,这个干扰大
还不行就找电锤、电钻等等这类有刷环的电动工具
不要买优质名牌,越烂干扰越大

网友Q:
电机测试报告二
昨晚在地摊之上,发现一只用两节电池的小风扇,花四块大洋拿到手。拆开看,电机粗糙不堪,是那种最廉价的磁铁电机,带换向刷。
今早立即试验,两节电池正好是3V电压,于是直接焊接到3.3V和GND间,开启开关,风力强劲。开启关闭20多次,装置四轴飞行器和重启动现象,也没有误动作现象。但是开启5秒内测量值从0.02A左右漂升到0.15A,有一定的作用,5秒后恢复正常。
风扇扇了2分钟后,屏幕逐渐变黑,测量5V电压到了2V左右,7805剧烫,是过载了。停止几分钟后,再次开机,仍能运转,30秒就黑屏。关闭风扇就没问题。估计7805烧晕乎了。
实际测试发现,此法比对讲机和手机干扰都有效,但是还没达到让装置死机重启动或者出现可控硅效用看门狗都无法复位的现象。

网友W:
内狗帮助管理,外狗抗干扰,软狗辅助。狗本来一开始在设计单片机时,就是为了增加抗干扰而设计的,后来研究的人多了,狗也就多了起来,狗多了不是好事,要因地制宜的用呀。

网友B:
电机测试报告二
昨晚在地摊之上,发现一只用两节电池的小风扇,花四块大洋拿到手。拆开看,电机粗糙不堪,是那种最廉价的磁铁电机,带换向刷。
今早立即试验,两节电池正好是3V电压,于是直接焊接到3.3V和GND间,开 ...
引用 网友Q:

这些都是很小意思的干扰源而已。

网友X:
外狗:外置独立看门狗,可靠性最高。
内狗:内置看门狗,可靠性略差
软狗:就是用软件做看门狗,可靠性……聊胜于无吧。

优先级:舍得用外狗就尽量用外狗,养不起外狗就用内狗。实在啥都没有,那就用软件狗给自己壮 ...
引用 网友F:

匠人的回答很搞乐,我也有一点疑问,如果我的产品有睡眠模式是不是外狗就不行了,因为休眠情况下,我是没法子喂狗的呀

网友F:
匠人的回答很搞乐,我也有一点疑问,如果我的产品有睡眠模式是不是外狗就不行了,因为休眠情况下,我是没法子喂狗的呀
引用 网友X:

这确实是一个矛盾,主人想睡觉,狗狗却狂叫。该当如何?

如果是内狗,可以在睡眠时关闭看门狗。

外狗当然也可以如法**制。

不过,万一主人醒过来后忘记唤醒狗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