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的外电和电池是如何无缝切换的?

楼主(2010-08-09):
笔记本电脑的外电和电池是如何无缝切换的?现在我需要做这样的一个电路,用在我的设计中。上网查了不少资料,可就是找不到答案。希望牛人能给出电路原理图。对了,要想实现切换,是不是得用MOSFET进行切换呢?如果是,电路该如何设计呢?

网友A:
实现的方法可以有很多,最简单的是用二极管做隔离实现,用MOS管更合适,压降更小。至于如何设计,去看看MOS开关电路的基本形式和工作原理,你掌握了MOS的用法,自然就知道该如何进行了。

网友B:
笔记本里面简单的说可以理解为MCU+MOS管。
用MCU是因为其他很多东西都要控制,切换只是其中一个小功能。

网友C:
实现并不难, 最简单就是两个二级管,复杂的话有mos管做开关,再复杂一点有mcu做控制

网友D:
怎么贴图啊?

网友A:
用高级回复,添加附件或批量上传来贴图。

楼主:
首先感谢大家的回复。不过还是希望大家能贴张图,这样可以更直观的看到是如何设计的。6楼说的很对,高级回复里就能贴图。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了呢?希望大家继续讨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