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想在12864上显示的数字,占两行

楼主(2010-08-09):
请大家帮忙,使用GDRAM的图片显示吗?
先谢谢了。

网友A:
用8x16的ASCII字符

网友B:
只能用图片了。

楼主:
为什么做出来的图片,底色是灰白的。
能变成12864的本色(蓝色)吗?
等待指点。
谢谢。

楼主:
还是不成功,请大家多指点。
先谢了。

楼主:
找到图片底色的原因了,是设置的问题。
在点阵格式上的设置成阴码。

楼主:
数字应该怎样写,写完怎样调用,还得请大家指教。
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