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跨阻放大器失调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0-08-09):
如图 Vb点我接地了,Cd与Ccm没有接,Rf = 3.3M,Cf = 1Nf。运放是LMP7711,最大失调电压为150uV.失调电流最大150fA.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在没有光线照射二极管时,我的光电二极管暗电流为50PA,计算的应该输出0.165mv左右。实际运放输出为9mv。改变Rf与Cf的值输出不变。这是为什么呀,不理解?。。。我用差分方法接光电二极管问题依旧。

网友A:
你用什么仪器测的?仪器能达到的精度?

另外还有地线,要尽量的短!

网友B:
单电源供电?

网友C:
要给光电管加偏置。

楼主:
单电源供电。加偏置?能详细说明么,对运放应用不是太懂。

网友C:
光电二极管必须加反向偏压。

楼主:
是不是在光电二极管负端接个电压。使其点电压值高于Vb点呢?

网友C:
是的,你最好去看看光敏管的器件手册。

楼主:
我看的这个期间的手册很简单,您看我需要注意那些方面的东西? S1336.pdf (232.18 KB) 。还有偏置电压的大小我由什么来确定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