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FO al422B 的问题

楼主(2010-08-09):
我在读al422b芯片文档的时候,有些内容不太懂,想请教一下:

al422b

Read Operation
When the new data is read,the read address should be between 128 to 393,247 cycles after the write address,otherwise the output may not be new data.

我不太明白这句话意思,“读指针地址要在写指针地址后的128至393247之间的位置,否则读出来的不是新的数据”?不太明白为什么要这样。
我现在是边写边读,读指针就很有可能与写指针的距离小于128,那读出来的数据都有问题??
谢谢指教
2010-08-09
herotan24

网友A:
按它这样说应该是要间隔那么长的,可能是需要缓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