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问题

楼主(2010-08-09):
(无正文)

网友A:
好像没起到什么作用,你那电路是不是正反馈啊?不过我仿真了下好像又是负反馈,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B:
如果运放输入端没有错,那么R1没有用,至多是防止输入电压过高或过低损坏运放。

网友C:
R1实际就是起到防止输入电压过高或过低损坏运放的作用

网友A:
请问maychang,这个电路是哪种反馈呢?

网友B:
5楼:
输出经R3R2分压到同相输入端,你说是何种反馈?

网友A:
如果是正反馈那我仿真时它却只放大两倍,如果是负反馈那反馈怎么接在正端而不是接负端呢?

网友B:
7楼:
“只放大两倍”应该是运放已经饱和。而且此电路是有回差的比较器,仿真时应该输入正弦信号,并注意输出是在输入信号什么电平上面翻转。绝对不能将回差范围当成输入信号幅度。

网友A:
我用正流和正弦波都试过了。都是输入的两倍,按你这么说,这个电路应该是正反馈吧

网友D:
应该是一个电平转换电路,带回差,反向。

网友A:
我刚把直流电压变小后有放大40倍,不过交流还是两倍

网友E: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用什么工具做仿真的?到哪能下载到(我只知道PSPICE)

网友A:
multisim11.0

网友A:
电驴里面下载的。

网友B:
10楼。12楼:
你仿真741运放,不用加电源的吗?

网友F:
晕!我说呢仿真软件也不至于如此垃圾!

网友A:
:L
失误,我再试试,谢谢大家指出错误。

网友G:
仿真软件的确就是如此垃圾:
1、不会加入微扰,
2、从稳定状态开始仿真,而不是从上电瞬间开始仿真,
所以仿真这样的电路,要在信号源上串联一个开关,仿真前断开,仿真时再闭合,

网友H:
我是过客,来学习的。

网友I:
我说,我怎么仿真不出楼上几位的图。。。
原来,我接电源了

网友A:
回maychang我加了+-10V电源后正弦波还是那样,但直流就不到2倍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说错了。是+-12V

网友B:
23楼: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只能仿真一下看看,然后贴出波形来。

网友G:
在电路旁边加一个这个看看,此信号源的频率要100kHz以上,

网友A:
有什么作用啊?

网友B:
我仿真的结果如下:

1、电原理图1。正反馈量较小。

该电路波形,可以看出回差电压(方波上升下降沿并非与正弦输入信号过零重合)。

2、电原理图2。正反馈量较大。

该电路波形。明显回差变大。

正反馈量不能更大。反馈电阻取10k欧时,1V峰值正弦信号已经不能使运放翻转,必须用更大的输入信号才能够使运放翻转。
欧阳用1k电阻,输入信号必须达到峰值6V以上。

网友A:
按你说的仿真如下四图所示,没有出现回差现象啊,而且提供的电压只有+-12V但却放大到几百V,很有问题。

网友J:
决定运放的放大倍数  反相输入倍数=1-Rf/R1

网友K:
难道是你的软件没**好么,,
ls...

网友L:
R1是决定输入阻抗,应该是迟滞比较器电路

网友M:
请教   maychang   用的  哪个版本的  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