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口控制DAC0832

楼主(2010-08-09):
RT,我使用的是DAC0832,用MCU并口控制,工作方式为单缓冲模式,自己不时很明白,把IO口定义好方向,输出的量能直接给到DAC0832输入寄存器吗,片选是在输入数据之前有效还是之后拉低啊!谢谢

网友A:
我想,只要片选是低电平的话都有效,时钟沿到时数据就可以直接进到时DA中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我只要将IO输出,然后将片选拉低,就能够直接进行数据转换是吧!

网友B:
去看器件手册,有详细的操作时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