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平转换电路设计help

楼主(2010-08-09):
如何将双极性电平转换为单极性的,运用运放来组织电路

网友A:
运放不就是差分输入,单端输出吗。

楼主:
是这样的电平变化,其他不变

网友B:
加法器不就可以了么

楼主:
不知哪位大虾可以给一下具体电路,谢谢!

网友C(2012-09-15):
电压抬高电路

网友D:
去翻翻模电书呗  这也是个学习的过程啊 不要浪费

网友E:
加个直流分量不就行了

网友F:
一个不行,你用两运放不就事了?又不是没有又运放的IC

1倍,加直流(输入与直流相加),向上平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