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走线行么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0-08-09):
24V对3.3V来说算高压么
望不吝赐教
谢谢

网友A:
这是开关芯片.有干扰.

网友B:
尽量避免平行,如果要平行,中间要隔地

楼主:
图改下吧
24v电源线和3.3v都改为顶层
走线1和走线2都改为底层

我想问的是
高低电压和强弱信号是区分标准是什么
它们又是怎么相互干扰的
所以才要尽量隔离

上图
走线1 3.3v信号线穿过电源区域
走线2 3.3v信号线另一面走的是24v电源线
这样处理除了#这是开关芯片.有干扰.#
有没有说是高低压不能这样走呢

谢谢

网友A:
模拟和数字要分开

网友C:
3.3V和24V一起走么............所谓的“强弱电隔离”只是个笼统的概念,毕竟一般来说你的24V上会挂着一些很“麻烦”的负载,尤指感性负载,如果24V后只挂了个阻性负载,那还隔离什么啊...并排走都可以
另外如果你的走线1和走线2是两对差分线,别说这么走了,打个孔上去围着24V和3.3V绕几圈再走都没事,一切要看你对“信号线”所定义的“噪声容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