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R7 为什么能调整输出电压?

楼主(2010-08-09):
(图片)

网友A:
这个是一个ROYER电路,改变R6,R7的阻值应该是不能改变输出电压的。

楼主:
谢谢.我记得实际电路是可以的.
L1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A:
L1和变压器的电感以及杂散电容一起决定着振荡的开关频率

网友B:
这个貌似不能。

网友C:
改变R6R7肯定不能改变输出电压,但可以改变振荡频率。由于频率变化,电路损耗也随频率变化,从外部看,好像输出电压也有一点变化。

此电路是电流模式供电。可能是因为变压器偏磁饱和造成电源电流过大而用此方式。

网友A:
恩,楼上兄弟分析得比较有道理。改变那两个电阻的值的却可以稍微改变一点振荡频率,但是对开关损耗的影响比较大。楼主看到的输出电压变化应该是损耗的改变引起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热情指教.
我记得实际电路R6,7是机器面板上的双联电位器,专门用来调节输出电压的.

也许我记错了?机器现在没了.

我在哪里可以找到此ROYER电路详尽原理介绍?

网友A:
兄弟,可以在百度里面键入“royer电路原理”就行了,祝你好运!

网友C:
罗耶尔振荡器是最早的开关电源电路之一,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使用这样的电路,因其损耗较大,效率低。
但其工作原理,几乎所有讲开关电源原理的书都要讲到。

网友D:
恩,楼上兄弟分析得比较有道理。改变那两个电阻的值的却可以稍微改变一点振荡频率,但是对开关损耗的影响比较大。楼主看到的输出电压变化应该是损耗的改变引起的 ...
引用 网友A:

maychang估计比你老爸还年长些,管叔叔保险系数比较大些,哈...

网友C:
哦,四海之内皆兄弟。

网友B:
需要适当的考虑跨度,哈哈。。。

网友A:
忘年之交总行了吧?
杨过和黄药师还称兄道弟呢,哈哈

网友B:
忘年之交这个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