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IO口请教

楼主(2010-08-09):
各种MCU IO口高低电平大小都有个范围
那电流有没有规定呢

比如会不会因为电流太小
即使电压大于3V
也不会识别到是高电平呢

谢谢

网友A:
应该不会。

网友B:
楼主好好想想欧姆定律就不会犯迷糊了……

网友A:
LS可以说具体点吗?谢谢

网友C:
提示:做输入端口的时候,输入端吸入的电流是越小越好!

网友A:
那LZ应该反过来担心才是啊。

网友D:
输入口的输入阻抗都很大,这个不用担心。

网友E:
输入电流再大,他也是取样电压,

所以能保证电压符合要求,自然可以不考虑电流了

网友F:
很多单片机都有IO口输入输出方向寄存器。设置为输入时,就是高阻抗输入的,基本不会引入电流。检测方的输出阻抗达到很高时,才会有影响。不然肯定可以检测到。

楼主:
我后来想想
这个输入会不会像MOS管当开关管一样
GS之间理想状态根本就不需要电流呢
看了上面的回复
好像不是这么回事

现在更不知它内部是怎么检测的呢
为啥引入电流越小越好呢(6L)
跟欧姆定律有啥关系呢(4L)
若只要考虑电压(9L)
那它等效检测电路是啥样呢
10L说的貌似还是跟电流有关

没去查资料 先问下
不好意思

网友G:
任何IO口都有驱动能力的限制,如果是输出高电平,电流太大,高电平会下降。如果是输出低电平,灌入电流太大,低电平电压会升高。

网友D:
13# yuyetufu 楼主说的是VIH,VIL,你说的是VOH,VOL

楼主:
我是这样认为的
以51为例
输入端上拉30K然后接到三态门
三态门应该是MOS工艺的
所以基本没电流
所以上拉30K,100K,1M都是没问题的
还是高电平
不知对否

网友G:
13# yuyetufu 楼主说的是VIH,VIL,你说的是VOH,VOL
引用 网友D:

哦,输入的话要看输入阻抗。一般来说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