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F886d的编译问题

楼主(2010-08-09):
请教高手,这个具体是什么问题呢?
用的是PICC的编译器,单片机型号是16F886,

网友A:
代码超出范围啦
picc是lite版还是pro版?

楼主:
是PRO版的,
但是之前在编译的时候会提示到96.3%,还可以通过,但加几条命令上去,就会出现这个问题,按道理应该不会超出8K的才对啊,怎么会这样?

网友B:
你是否勾选了compile for mplab icd ?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这个在哪边设置?怎么我在MPLAB IDE 中找不到呢?

网友B:
在项目的编译选项中设置,如果你勾选了它,则请你去掉它,它会占用一部分的程序空间和RAM等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