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电工常识之(1):用三极管做的4*4乘法器(连载)

楼主(2010-08-09):
我要看你们用三极管做的4*4乘法器。呵呵:lol
引用 网友A:

匠人亲临本版指导工作,代表菜鸟初学者提出,要看用三极管做的4*4乘法器。

目前两大版主日理万机,工作繁忙,故俺老许代工,动动手画几张图抄几个字,纸上谈兵讲讲用三极管做个4*4乘法器。

由于那是几十年前学的老古董,时间长久,很多都淡忘了,如有错误,欢迎大家指正,谢谢!

本文只适合菜鸟初学者学习,老鸟请绕道,呵呵!

楼主:
第一讲  基本逻辑元件“与”、“或”、“非”门

1.1  前言
    组成基本逻辑元件“与门”、“或门”、“非门”的元件很多,比如用继电器、电子管、晶体管等都可以。
    现在,除电子管不常用之用,继电器、晶体管组成的基本逻辑元件使用很普遍,如机床控制电路使用继电器(交流接触器)作基本逻辑控制元件,而咱们电工设计的电路中,经常用晶体管(三极管)作反相驱动放大(非门),等等,注意一下身边的人和事,会发现很多实例,就不多言了。

楼主:
1.2  与门

1.2.1  与门的晶体管原理图及逻辑符号

楼主:
1.2.2  与门的真值表

楼主:
1.2.3   与门的逻辑表达式及C语言中的书写表示方法

   与门的逻辑表达式:   Z = A0 * A1 * An

   C语言中的书写表示方法: & 和 && ,例如:Z = A0 & A1 & An

附:C语言的&和&&有什么区别?

&&是逻辑运算符,属于是双目运算。

就是运算符左右两边都需要表达式,&&在关系运算中表示“与”,比如:m == 1 && n == 2
m == 1 和 n == 2 同时为真,表达式就为真,否则为假。

而&有两种含义,表示位域运算符时,代表双目运算。
   表示取地址操作时,是单目运算。

双目时表示“与”位域运算,比如:0xf0 & 0x0f
将两边数值按位求与,最后得出结果。

单目是表示取地址,比如:a = &b;
取b的地址放到a中。

楼主:
1.3  或门

1.3.1  或门的晶体管原理图及逻辑符号

楼主:
1.3.2  或门的真值表

楼主:
1.3.3  或门的逻辑表达式及C语言中的书写表示方法

  或门的逻辑表达式:   Z = A0 + A1 + An

  C语言中的书写表示方法: | 和 || ,例如:Z = A0 | A1 | An

附:C语言的|和||有什么区别?

||是逻辑运算符,属于是双目运算。

就是运算符左右两边都需要表达式,||在关系运算中表示“或”,比如:m == 1 || n == 2
m == 1 和 n == 2 只要一个为真,表达式就为真,否则为假。

而|表示位域运算符,代表双目运算。

表示“或”运算,比如:0xf0 | 0x0f
将两边数值按位求或,最后得出结果。

楼主:
1.4  非门

1.4.1  非门的晶体管原理图及逻辑符号

楼主:
1.4.2  非门的真值表

楼主:
1.4.3  非门的逻辑表达式及C语言中的书写表示方法
                                      ___
  非门的逻辑表达式:   Z =  A0
(注:上画线不太好写,下列书写中非门逻辑表达式简写成  Z =  /A0 , 请读者留意)

  C语言中的书写表示方法: ~ 和 ! ,例如:Z = ~A0

附:C语言的~和!有什么区别?

!是逻辑运算符,属于单目运算。

!在逻辑运算中表示“非”,比如: !n
表示n值为非0数(真),结果为假,n值为0时(假),结果为真。

而~表示位域运算符,代表单目运算。

~表示“非”位域运算,即求“反”运算,比如:~0xf0
表示将数值按位求反,最后得出结果。

楼主:
   本章小结:

1. “与”运算,表达式同时为真,表达式就为真,否则为假。

2. “或”运算,表达式只要一个为真,表达式就为真,否则为假。
       或者说,表达式同时为假,表达式就为假,否则为真。

3. “非”运算,表达式为真,结果为假,表达式就为假,结果为真。
       或者说,求反。

网友B:
:lol这个好这个好
占座听讲

网友C:
原来以为模拟的,看来是数字的。

楼主:
回楼上,
模拟式乘法器是输入二路模拟信号,输出一路相乘后的模拟信号。

模拟信号是连续变量,没有位数限制,而匠人的题目是4*4乘法器,有位数限制,故只能是数字式硬件乘法器。

网友D:
恩,好东西,从原理上来理解。
至少比两个吵翻天不拿代码出来的人强。

楼主:
谢谢LS夸奖, 俺初中生,水平实在有限,既没本事写密码,也没能力斗嘴。

在此借二姨家的宝地,学习 chunyang、maychang等大师,写点科普类的**,希望大家能喜欢。

谢谢捧场,谢谢!

楼主:
ok !
To Be Continue !

楼主:
第二讲  扩展逻辑元件“与非”、“或非”、“异或”门(半加器)、及“加”、“减”、“乘”、“除”等运算单元

2.1  前言
    基本逻辑元件通过适当的组合和连接,可组成各种“与非”、“或非”、“异或”门(半加器)、及“加”、“减”、“乘”、“除”等运算单元。

网友A:
俺来听课:lol

楼主:
俺来听课:lol
引用 网友A:

俺这是给菜鸟上课,匠人这个老鸟,得拖出去~~~  ;P

除非给俺一条裤子穿穿,没有大红裤叉,天热,弄条透明裤叉穿穿,也不错!:lol

楼主:
谢谢老王光临指导。

俺犯错发错地方啦~   :L

要不您帮俺转过去。

楼主:
2.2  与非门

2.2.1  与非门的逻辑符号

楼主:
2.2.2  与非门的真值表

楼主:
2.2.3  与非门的逻辑表达式

  与非门的逻辑表达式:   Z = /(A0 * A1 * An)

   经变换后,可写成:     Z = /A0 + /A1 + /An

   由上可得出,所有位域的逻辑与非(即先逻辑与,再求反)
  等于所有位域的逻辑非或(即先求反,再逻辑或)

网友E:
二姨腐朽了,二姨堕落了,二姨一脸的风尘气

楼主:
LS

对二姨家有何建议,请到《21IC发展大家谈》版块发贴,谢谢!

网友F:
认真听课,LZ继续。

楼主:
2.3  或非门

2.3.1  或非门的逻辑符号

楼主:
2.3.2  或非门的真值表

楼主:
2.3.3  或非门的逻辑表达式

  或非门的逻辑表达式:   Z = /(A0 + A1 + An)
   经变换后,可写成:     Z = /A0 * /A1 * /An

   由上可得出,所有位域的逻辑或非(即先逻辑或,再求反)
  等于所有位域的逻辑非与(即先求反,再逻辑与)

网友G:
普及教育,不错!老王的建议不错,但新手园地不景气。本坛正在遭受战火的洗礼,本文实属难得。

网友A:
如果老许同意,我就给你转到新手版面去。如何?

网友H:
逻辑门,是有口决的。

网友H:
楼主让飞船想起在公社中的大便版主,本来三两句话就能说明白的东西,却把贴子写得又长又臭。看到飞船差点吐了。

网友I:
解释得很清楚,不错

楼主:
俺在LZ位已强调,本文只适合菜鸟初学者学习,老鸟请绕道,象LS这种老老鸟,看了就吐,吐坏了身体就是俺的不是啦!呵呵!

楼主:
2.4 异或门(半加器)

2.4.1 异或门的逻辑符号

楼主:
2.4.2  异或门的真值表

楼主:
2.4.3  异或门的逻辑表达式

  异或门的逻辑表达式:   Z = (/A0 * A1) + (A0 * /A1)
   经变换后,可写成:     Z = /(( A0 + /A1) * (/A0 + A1))

   由上可得出,所有位域的逻辑异或门(半加器),可先“与”运算再“或”运算,
  也可先“或”运算再“与”运算,最后再求反。

  由于异或门的逻辑运算结果和1位加法器的低位结果一致,故异或门又称为半加器(没有进位的加法器)。

  C语言中的书写表示方法: ^  ,例如:Z = A0 ^ A1

   附:C语言的^用法

   ^是位域运算符,在运算中表示“异或”,代表双目运算,就是运算符左右两边都需要表达式。

   比如:0xf0 ^ 0x0f
    将两边数值按位求异或,最后得出结果。

楼主:
2.5  全加器

2.5.1  全加器的逻辑符号

楼主:
2.5.2  全加器的真值表

楼主:
2.5.3  全加器的逻辑表达式

   设输入位为 A0, B0 和进位 C0, 则输出位为:
     D0 =  A0 ^ B0 ^ C0
        =  (A0 ^ B0) ^ C0

   新的下一进位为C1(或D1):
     C1(D1) = (A0 & B0) | (C0 & (A0 ^ B0))

   根据全加器的真值表,下一进位为C1(或D1)也可写作:
     C1(D1) = (A0 & B0) | (C0 & B0) | (C0 & A0)

  全加器又称作带进位的1位加法器。

楼主:
2.6  N位加法器

   将N位全加器串接起来,可组成N位加法器,其逻辑符号由下图表示

   这就是我们常用的N位(二进制)加法器。

楼主:
2.7  乘法器

2.7.1  1位乘法器的真值表

楼主:
2.7.2  1位乘法器的逻辑符号

   由1位乘法器的真值表可知,1位乘法器的功能和“与门”相同,其逻辑符号也相同。

   这里就不多列举了。

楼主:
2.8  2位乘法器

2.8.1  将N位全加器串接起来,可组成N位加法器,但N位乘法器就不那么简单了,其2位乘法器有16种状态,3位乘法器有64种状态,4位乘法器有256种状态,...... 成几何级数上升,位数越多越复杂,这里以2位乘法器为例。

楼主:
2.8.2  2位乘法器的真值表

楼主:
2.8.3  2位乘法器的逻辑表达式

   2位乘法器的逻辑表达式由真值表可看出,比较复杂,有16种状态,经化简后:

     D0 = (A0 * /A1 * B0 * /B1) + (A0 * A1 * B0 * /B1) + (A0 * /A1 * B0 * B1) + (A0 * A1 * B0 * B1)

     D1 = (/A0 * A1 * B0 * /B1) + (A0 * A1 * B0 * /B1) + (A0 * /A1 * /B0 * B1) + (A0 * A1 * /B0 * B1) + (A0 * /A1 * B0 * B1) + (/A0 * A1 * B0 * B1)

     D2 = (/A0 * A1 * /B0 * B1) + (A0 * A1 * /B0 * B1) + (/A0 * A1 * B0 * B1)

     D3 = (A0 * A1 * B0 * B1)

    尽管我们对逻辑表达式进行了化简,但还是可看出,逻辑表达式还是比较复杂的,并且位数越多越复杂,如要做到4*4的硬件乘法器,有256种状态。如用晶体管等分列元件来搭,按照常规逻辑算法,要用到几千个晶体二极管!!!再加上还需用上几十个晶体三极管,上百个电阻,结构非常复杂。

    如通过对逻辑表达式进行化简,经粗步估算,还需要使用近千个电子元件,这是一个不小的工程。

楼主:
题外话:

  最早期的微处理器芯片,由于受制造工艺(密度)限制,芯片内都没有集成乘法器、除法器,就是由于硬件乘法器、除法器随着位数的增加,芯片元件成几何级增加,当时的芯片容量(密度)无法达到这一水平。

  典型产品如英特尔公司的微处理器8086(PC/XT),由于受制造集成度(密度)的限制,内部没有集成乘法器、除法器,需外接一片包含硬件乘法器、除法器的协处理器8087, 并且当时8087的价格是天价,比8086高数十倍!!!
  后来英特尔公司的微处理器80286(PC/AT,外接协处理器80287), 微处理器80386(外接协处理器80387), 都继续这一风格,只是从微处理器80486开始,由于芯片的制造工艺改进,制造密度提高,才取消了外接协处理器,微处理器芯片内部集成了硬件乘法器、除法器,当时微处理器80486,相当于微处理器80386+协处理器80387总成。

  同理,早期的8位单片机内部也没有硬件乘法器、除法器,后来,到七十年代末,由于芯片的制造工艺改进,制造密度提高,才开始加入了硬件乘法器、除法器,如英特尔公司的8051, 集成了8位硬件乘法器、除法器,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制造水平。

  因此,匠人这个用晶体管等分列元件来搭的4*4硬件乘法器,原理简单,实施起来并不简单哦!

网友J:
我对模电的理解又加深了一步。

网友K:
数电知识也需加强了。。谢谢分享。。

楼主:
第三讲  打造一个 4*4位乘法器(终结篇)

3.1.1  4*4位乘法器原理

  尽管我们对逻辑表达式进行了化简,但还是可看出,逻辑表达式还是比较复杂的,并且位数越多越复杂,因此,我们必须想出其他方法将其化简,条条大道通罗马,既然常规的逻辑化简方式效果不佳,那我们就通过老祖宗数学大师祖冲之留给我们的方法,试试看。

  先举个简单的例子,十进制数 37 * 94 ,常规算法如下:

               3 7
           *  9 4
      -------------
            1 4 8
      + 3 3 3
      -------------
         3 4 7 8

  在计算中得知,乘法要用到1*2位十进制,结构比较复杂,制作硬件工作量较大,在进位时,我们要用到2次加法(随着位数的增加,加法次数也增多),总体加法1次。

  我们改用老祖宗数学大师祖冲之的心算(速算)法,如下:

                 3 7
             *  9 4
      -------------
                 2 8  <--- 7*4
           2 7       <--- 3*9
              1 2    <--- 3*4
       +     6 3    <--- 7*9
      -------------
           3 4 7 8

    在计算中得知,乘法只用到1*1位十进制,结构较简单,制作硬件工作量较小,只用到2次加法,因此,结构有所简化,所用元件数减少,下面的 4*4位乘法器就用老祖宗数学大师祖冲之的心算(速算)法原理,采用2*2位乘法器运算三次,再用4位加法器累加,根据这个原理,进行4*4位乘法运算。

楼主:
3.2  4*4位硬件乘法器逻辑原理图

楼主:
编后语(全文小结)

     本文从用最基本的三极管等分列元件,组建与、或、非门开始,逐步深入分析,组建复合元件,最终用复合元件完成一个由匠人提出的4*4位硬件乘法器。

     关于2*2位乘法器,4-8位加法器,在第二章中都介绍过,经初步估算,经化简后,本4*4位硬件乘法器,用了三极管等分列元件共计近千个。

     当然,位数更多的硬件乘法器,一般不直接用逻辑化简方法(原因是逻辑电路太复杂了),而改用同步时钟移位+锁存器暂存上一状态,通过逻辑电路逐步解码执行,这样,在复杂的设计中,可大大简化逻辑,减少元件数,缺点是非即时的,有一至数十个时钟延迟,延迟时钟数取决于设计、结构等各种因素,这种同步时钟逐步解码执行方式也是现在微处理器的最古老的原型!

     现代风行世界的 CPLD等IC,也没有逃脱是这种 同步时钟移位+锁存器暂存上一状态,通过逻辑电路逐步解码执行,这种模式。

楼主:
这一篇 4*4乘法器,俺写的最辛苦,前后花了近一个星期业余时间,特向HOT大叔申请一条裤子穿

网友L:
楼主对英特尔的处理器发展真是一知半解!骗骗初学者还行!

//xuyiyi发表于 2010-8-11 18:11
//60楼:
。。。。。。。。
//  典型产品如英特尔公司的微处理器8086(PC/XT),由于受制造集成度(密度)的限制,内部没有集成乘
//法器、除法器,需外接一片包含硬件乘法器、除法器的协处理器8087, 并且当时8087的价格是天价,比
//8086高数十倍!!!
//  后来英特尔公司的微处理器80286(PC/AT,外接协处理器80287), 微处理器80386(外接协处理器
//80387), 都继续这一风格,只是从微处理器80486开始,由于芯片的制造工艺改进,制造密度提高,才取
//消了外接协处理器,微处理器芯片内部集成了硬件乘法器、除法器,当时微处理器80486,相当于微处理器
//80386+协处理器80387总成。
。。。。。。。。

------------------------------------------
英特尔从8001开始就有乘法和除法的指令,8086就有AAS(减法ASCII码调整)DAS减法十进制调整,MUS 乘法(无符号)IMUL 整数乘法(有符号),AAM 乘法的ASCII码调整,DIV 除法,IDIV除法(有符号)

8087 仅是数值算法的硬件实现,支持8种数据类型,8位,16位,32位,64位整数,32位,64位,80位浮点数和18位二十进制数。有8*80位可寻址寄存器stack 和14个通用寄存器。符合IEEE浮点标准。硬件上实现了算术运算,三角超越函数,指数,对数等。

网友M:
楼上用“骗“ 太过分了。毕竟搂主不是历史学家, 即便是历史学家, 也有记错的时候, 这与“骗“没有任何关系。

搂主的基本功非常扎实, 水平相当高, 特此顶一个。

楼主:
谢谢粉丝大虾指正,由于年代太久,**有些模糊了,8086的汇编也有二十多年未碰了,8087 确实是硬件浮点协处理器,记得那时一片8087就要1千多块大洋,那时的工资仅几十块大洋。

粉丝真幸福,天天钻研技术,像俺,想钻也没有时间,只能跟着坛上的大虾随便学点大杂绘。

楼主:
楼上用“骗“ 太过分了。毕竟搂主不是历史学家, 即便是历史学家, 也有记错的时候, 这与“骗“没有任何关系。

搂主的基本功非常扎实, 水平相当高, 特此顶一个。 ...
引用 网友M:

谢谢 highgear老师支持,俺已有十多年未学习钻研技术了,知识己严重老化退步,很多知识长期不用,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人老不中用了,比不上那年轻一代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是好事,俺相信,粉丝大虾一定会成为飞船那样的名人。

另有一件小事求助于highgear老师帮忙,受匠人委托,老许己接手《两轮小车DIY》开源活动,到时请在《两轮小车DIY》的数学模型及算法,PID控制等方面参与讨论,给于指点一二,俺先谢谢啦!

网友N:
温习一下

网友O:
模数不分家呀。

网友:
又了解了一点,谢谢楼主热心助新人啊

网友P:
弱弱的问一下,现在的x86扩展的指令集 里面也都是定点运算吧?

楼主:
弱弱的问一下,现在的x86扩展的指令集 里面也都是定点运算吧?
引用 网友P:

英特尔公司的x86扩展的指令集 除了定点运算,还包含了浮点数运算,三角超越函数,指数,对数等扩展指令。

只是,由于早期受生产工艺限制,芯片密度有限,需外挂一片协处理器X87来解决浮点数运算,三角超越函数,指数,对数等扩展指令。

但从微处理器芯片80486开始,由于芯片的制造工艺改进,制造密度提高,才取消了外接协处理器,微处理器芯片内部集成了硬件浮点数运算,三角超越函数,指数,对数等功能,当时微处理器80486,相当于微处理器80386+协处理器80387总成。

现在的奔腾等系列芯片,芯片内部都集成了硬件浮点数运算,三角超越函数,指数,对数等扩展功能及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