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连续写入时为何会有间歇性长延时?

楼主(2010-08-09):
U盘, mb, AN, 4G, ST
目前我能达到的速度:
400M文件写入,FAT格式:
              计算机                 DSP(tms320c6747)
sandisk   3.741MB/s          3.638MB/s(97%)
kingston  8.380MB/s          5.756MB/s(69%)
//具体U盘型号为:
sandisk Cruzer Blade 4GB
kingston DataTraveler(DTI) 4GB

在连续文件写,或者连续扇区写入时,观察到数据写入速度会间隔出现非常缓慢的情形,
比如同样的64k字节写入,最快和最慢速度可以相差100~120倍。
曾经试验持续写入64k*1400次,
发现在第1次,第99次,第713次发生了长延时,但是很快,也许是800次左右,又出现了
一次长延时。察找了nand flash的资料,里面提到的最大延时长度是2ms级的,而这个延
时可以持续XXXms。

网友A:
你买的U盘不行,要买高速的,价格比一般U盘会贵一倍左右。

网友B:
这个问题要看对NAND存储器的管理策略是怎么做的,要知道U盘中对NAND存储器的访问,不是一对一地进行的。

楼主:
能不能提出一些假说解释一下?

to 3楼:映射表存在什么地方?另外的芯片?

楼主(2011-03-10):
仍然等待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