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能驱动空调遥控器之类的液晶吗?

楼主(2010-08-09):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是能够的,需要找到这个液晶屏的使用说明

网友B:
51单片机完全可以驱动那种 LCD的。一般用带 LCD驱动的芯片直接驱动就可你,如果点阵不大,也可以用IO来驱动。LCD 驱动电流很小,比LED小多了。

网友C:
可以外扩驱动芯片,也可以软件模拟LCD驱动,模拟多COM也是没有问题的
LCD自身耗电非常小,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

楼主:
LCD是不是双向点亮?不是共阴共阳的概念。
在使用中,控制挺麻烦。我的是4段7位的,当选其中一端低其他3段选高时,送7位码后,其他3段对7位码中的低也点亮。
我是第一次使用LCD,请各位帮忙,还有单片机直接驱动的电路图?
谢谢各位

网友D:
LCD是不是双向点亮?不是共阴共阳的概念。
在使用中,控制挺麻烦。我的是4段7位的,当选其中一端低其他3段选高时,送7位码后,其他3段对7位码中的低也点亮。
我是第一次使用LCD,请各位帮忙,还有单片机直接驱动的电 ...
引用 楼主:

参考STM32或者AVR的应用笔记,都有IO口直接驱动液晶的例子

网友E:
不能, 不是不能实现, 而是 51 的功耗普遍太大.
空调遥控器一般两个电池, 最低估计可低到 2V, 这个电源电压可能也危险

网友F:
可能有一些改进型的51可以做,还有不一定非要用51的mcu,其它的很多都可以做

楼主:
5伏直接驱动是有点高,
这种屏基本没功耗,静电都能点亮。
控制好麻烦

网友G:
回复 楼主:

能,那中液晶只有几个ma,比数码管少多多了! 一个LED就得10ma吧

楼主:
我用示波器测量万用表显示屏的控制端,
控制电压是正负两伏,还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H:
我用AT89S52做了个7段6位的电子时钟,工作电流才30mA,电流会不会太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