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运放和差分放大电路的原理问题

楼主(2010-08-09):
从电子书本得知:
   1,差分放大电路:主要的作用是为了抑制零漂。 共模信号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因为没有放大能力。 差模一般输出都是原信号的两倍。可是有一点:为什么说共模的输入范围不能超过元件的标准(严重的话可能损坏器件)?
  2,运算放大器(简称运放):它的输出电压为什么不能大于器件的供电电压?理由是什么呢?

再补充一个: 我看一般的运放它至少有一个输入端需要分压得到一半的输入电压,这个有什么作用吗?

麻烦前辈们知道的能一一解答啊

网友A:
1,差分放大电路:主要的作用是为了抑制零漂。 共模信号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因为没有放大能力。 差模一般输出都是原信号的两倍。可是有一点:为什么说共模的输入范围不能超过元件的标准(严重的话可能损坏器件)?
答:这个我也不怎么清楚,请高人回答
  2,运算放大器(简称运放):它的输出电压为什么不能大于器件的供电电压?理由是什么呢?
答:因为运放输出的能量是由电源电压提供的。就想一根水管,出水口的流量能比进水口的流量大?
3,缓慢的信号为什么不能运用阻容耦合呢?
答:电容的特性是同高阻低,缓慢变化的信号就是频率很低的信号。电容对低频信号的阻抗很大!

再补充一个: 我看一般的运放它至少有一个输入端需要分压得到一半的输入电压,这个有什么作用吗?
答:这一般是单电源供电的运放才这么做。由于单电源的运放没有负电源,而输入信号有负信号,如果不处理的话那输出的信号就会丢失负半轴的信号。所以在输入端把输入信号加个直流分量,就相当于把输入信号沿y轴向上平移1/2VCC。这样负半轴的信号在经放大后就不会丢失。

网友B:
任何器件都有个安全输入范围,一般手册上标为MAXIMUM RATINGS。另外,虽然输入在器件的安全范围内,但可能超出了其性能所允许的范围,如此可能降低该有的性能。

运放内部没有升压机制,自然不可能输出超出电源轨的输出电压。

至于运放的输入电路,随应用而变,没有固定的模式。

楼主:
明白了,那我们再期待高手回答第一个问题。谢谢了。

网友C:
差分放大器是为了抑制输入共模电压.运放的输入共模电压并不是差分电路的输入共模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你的回答,你的解释我懂了2个问题,我想知道我补充的问题,你说延Y轴平移1/2VCC,能画出来吗?最好有交直流分量,这样我看有点明了。

网友B:
re 4L:

由于差分输入是对称的,因此对差分线的干扰必定是同时等效地作用在两根差分线上,这便是共模信号(更合理地应该说是共模干扰)。由于差分放大器只放大差分输入的差分信号(信号差),而对于共模信号(信号的均值)没有作用,因此有效地抑制了干扰的影响。这便是差分放大器的主要作用。

网友D:
康华光童诗白的模电书上都有运放输入级电路的简化图(放大器负载简化成了电阻,实际一般使用电流源作为有源负载得到大增益),自己算算如果加一个超过电源轨(正负端都试试,**中这两本书是没有讲输入共模能到电源轨的运放的)的共模信号,输入对管的工作点计算出来就明白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高中时候的数学应该学过函数平移吧?
例如你输入的波形的函数是
y = Asinwt,(A<1/1VCC)那么该信号有一段时间的电压是小于0的,即在y轴的负半轴。而运放的单电源供电,所以运放的输出既不能高于电源电压,也不能低于电源电压。那么y轴的负半轴的信号就丢失了。所以这个放大电路是不行的。
而在输入端加个1/2VCC。根据叠加原理,那么运放输入的函数就是y = Asinwt +1/2VCC。沿y轴向上平移了1/2VCC。所以输出的y的负半轴也就不会丢失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那你不担心失真吗?要是交流信号大于(+/-)1/2VCC呢?

网友A:
LS:
那就调高电源撒!

网友E:
第一个问题   对于共模信号,在差分电路中的单管中还是得到了放大,只是由于电路结构的对称性,使共模信号不在整个电路中不能得到放大的输出,但在单管中共模信号还是存在并放大了的,所以共模信号不能超过元件的标准

网友F(2010-11-22):
回复 网友E:

共模信号不能在整个电路中被放大,那在最前面的(就是单管中)还是得到了放大,问题是器件的标准是对整个器件而定还是单管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