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时钟晶体

楼主(2010-08-09):
STM32的RTC外部时钟晶体必须用6P谐振电容的晶体,否则容易出现不起振,6P晶体1.4元一个,还不好买,我是这样做的:用20P谐振电容的晶体配6P的谐振电容,再用时钟校准适当减慢时钟,用起来效果不错,没发现不起振的情况,运行几天也没发现有秒误差。各位大侠认为这个做法怎么样?我想即使出现较大误差也可以用软件调整的。

网友A:
一般谐振电容的容量变化会影响晶振的频率,改变谐振电容的容量可以改变晶振的频率。

网友B:
淘宝上有一家卖6p的,8毛一个,你可以去看看,在他那买过不少东西,北京的,挺好

楼主:
是的,改变谐振电容的容量是会改变晶振的频率,但谐振电容容量调小时,频率会变高,时钟会偏快,所以要用用时钟校准适当减慢时钟,如果误差较大时要用用软件调整的。

网友A:
不管怎样,最好按照晶体生产厂家推荐的参数选择谐振电容的容量,这样才能保证晶体在最佳状态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