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带放大

楼主(2010-08-09):
小弟遇到一个问题请各位大虾帮忙解答看看,我在AD603搭建的差控增益前加了一个射极跟随器,想家大输入电阻,射极跟随器和差控增益二者分开都没问题,可是连在一起就没有波形了。不知道怎么解决。请各位大虾帮忙解答,小弟谢过了。

网友A:
没必要加跟随。其输入阻抗为100欧,若要配置成50欧则并一个100欧的电阻(通过电容耦合)。

楼主:
可是我想要一个比较大的输入电阻啊   怎么办呢

网友A:
可是我想要一个比较大的输入电阻啊   怎么办呢
引用 楼主:

为何? 源阻抗很大?

如果是高频的话,源阻抗不宜过大。

楼主:
输入阻抗在10k以上就好,带宽在10M,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