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求助] 求助,AD转换模拟信号具体接板子那个引脚???

楼主(2010-08-09):
我已经编好AD转换模块,进行测试,信号源是0~10V的电压,有正负两根线,我采用通到AV0,接在板子上哪个引脚?
我试了很多,还是没有正确显示,根本么反应,求救!!!
是不是只用正信号那根线接板子,负信号的不用?具体接那个引脚?哪里需要短接伐?
多谢多谢!!!!

网友A:
我也在做这个模块,可不可以把你的转换例程发上来,参考一下。

网友B:
请问你用的是Fusion StartKit的开发版吗?如果是,请在模拟模块配置中选择模拟模块的的输入引脚

网友B:
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