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P55脉宽中断进不去

楼主(2010-08-09):
用T2脉宽测量来做遥控解码程序,特定的脉宽可以产生中断,中断测量的脉宽也对,但是其他的脉宽连中断都进不去

网友A:
要查看规格书,规格书中对于T2所测量的信号是有要求的

网友B:
对,确认你测量的信号符合要求

网友C:
SH69P55在产生中断后硬件会自动清除掉IE,你需要在T2中断程序返回前重置IE以便能响应下次中断

楼主:
对,确认你测量的信号符合要求
引用 网友B:
嗯,我再看看,多谢了

楼主:
SH69P55在产生中断后硬件会自动清除掉IE,你需要在T2中断程序返回前重置IE以便能响应下次中断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到是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