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FlashPro软件下载问题

楼主(2010-08-09):
一点击programming进到FlashPro中就出现以下问题:Software Version: 8.5.0.34
Error: Fatal Error: Please check programmer setup.
Error: Failed to create the new project file 'G:\Actelprj\DFE\designer\impl1\my_dff_fp\my_dff.pro'.

不过还可以就是直接打开下载器,把.DTA文件直接载入。
可是我还想知道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网友A:
1.用原来已经成功下载的工程打开试一下,看是否是工程配置有问题。

2.如果不行,修复一下Libero。

3.有时间的话重新装一下软件。

网友B(2017-08-31):
请问下楼主 当年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求反馈解决方案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