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做禁止USB设备挂起?

楼主(2010-08-09):
什么叫做禁止USB设备挂起?

网友A:
一般的usb device芯片都会有两个管脚和相应的寄存器控制挂起和唤醒,禁用他们,收到主机的挂起中断不理,或者干脆禁用挂起中断,就叫做禁止USB设备挂起,USB就会一直工作了了

网友B(2010-09-10):
挂起就是不用usb 传输了?

网友C:
就是不让它睡觉。

网友D:
挂起是让设备消耗电流最小,当然也没有usb通信。
禁止挂起,通过不断发送帧号标志,

网友E:
呵呵,还是没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