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C3842作的DC/DC变换器(有详图)

楼主(2010-08-09):
最近见不少朋友在讨论DC/DC变换器的问题,我们公司前一段时间也接了一个DC变换器的工程,我用3842作了两个电路,试验还算是比较成功,一共做了两个,一个是BUCK,输入电压是8V到21V输出是5V,还有一个是BUCK-BOOST输入是8V到21V输出12V ,全都是用3842电流型控制,样品早已经做出,证明其可以稳定工作.以下是具体电路.
1127139018.schdoc
1127139039.schdoc

网友A:
uc3842可以控制一切的单端变换器,包括反激,正激,BUCK,和BUCK-BOOST,这些我都用3842作过.3842是峰值电流关断控制的,所以在其三脚一定要检测出钜齿波电压来,用电流环和电压环双控制,有些朋友说,可以把电流控制变成电压控制,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电压控制和电流控制的IC其内部结构根本就是不一样的,电压型的是直接用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电压和钜齿波电压比较,而电流控制型是用电流检测电压和误差放大器输出电压比较后来控制脉宽的,其是固定脉冲开启,峰值电流关断的.因此用3842作电源,就一定要有这个钜齿波的电流,并且用其3脚来检测这个电流,如果不检测,我想,3842是不能正常工作的,起码不会很好的工作.

网友B:
第三脚要钜齿波从振荡电容那给它就是了.

网友C:
原来如此啊!那就是说不用采样一个电压给第三个脚啦!

网友D:
你的模块主要是用来带笔记本的吧,自然散热吗?外壳还没有设计吗?用的BOOST电路吗?

网友E:
能给份原理图吗?谢谢!小弟最近用34063+场效应管做的24V升36V1A发热严重!

网友F:
你用那家的3842啊?很多3842的启动电压都要12、3V以上哦!

网友G:
目前我用過的3842的開啟電壓沒有這麼低的?是我孤陋寡聞嗎?

网友H:
哪儿可以下载到6.0版的.
不要只读的.
因我系统是XP的,6.0才可以打印出水印.

网友I:
proteldxp可能不是太普及,楼主可否将文件转化为PDF或是protel99的文件格式,让大家在看看,进一步深入讨论一下

网友J:
与其你这样做,为什么不试试用反激的电路,是为了成本吗?
这样的电路对于384X系列的芯片来说好吗?

网友K:
ret:很强呢,顶一个!·!·!

网友L:
DC变换还搞个变压器上去,不是很无聊吗

网友M:
性能重要呢?还是无聊重要呢?
做电源要负责的

网友N:
只是个建议呀,也没有说你的电路不好呀,莫生气呀,只是讨论而已
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自然就有了路.

网友O:
光耦,431是可以省的!

网友P:
如果给MOS管加个保护电路,加RC.
效果如何

楼主:
我忘记了一点,上次我做的是用的3843,不是3842,所以3843的启动电压只要8.2V,故上电路还是可以正常起动的

网友Q:
8V,3843\3842恐怕都不能启动.

网友A:
都没有隔离吧,有的元件不是多的吗?????????
个人意见!

网友B:
当然要隔离,又不共地

网友C:
你可以打高压试一下啊!

网友R:
你六脚输出哪个电阻为什么并了一个二级管呢
当有反向电压的时候不是对芯片进行灌流了吗
他的作用是什么呀

网友D:
對這個也有意見?找本書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E:
你要是知道就说说

网友F:
那个二极管是关断时,快速恢复用的,因为开关器件关断越迅速越好!!

网友G:
昨天用这个电路试验了下,可是输出电压老上不去,电感产生的感应电动势也上不去,不知道为什么
最后改成sepic拓扑的了

网友H:
不隔离的完全可以不需要光耦的呀

网友I:
8V输入3842怎么能工作?

网友J:
此电路不好!

网友L:
我认为也不能工作,最起码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M:
說實在的能抄好一個電源,那也是一種不錯的能力呀,你在深圳就能拿到3-5k了!

网友N:
你的Buck-Boost电路在升压模式时最大能输出多大电流?电压会拉低吗?

网友L:
你做的电流输出是多大呀

网友J:
电源的输出噪声怎么样呀

网友O:
你的100μ电感是如何制作的?
  我觉得电感的制作比较困难.

网友P:
手工缠绕不可以吗.
没有比较难的呀.你是指什么呀

楼主:
郁闷!输入范围不宽也不高 为什么不搞成线性的稳压呢 用431和三极管就行了把

网友Q:
主要是线圈的匝数计算,
比较难确定.

网友A:
不会拉磁环吗?

网友B:
拿上黄白黄的磁环绕就行了,绕的差不多了就测一下吧

网友C:
这个电路好像有问题,当电路中的Q1截止时,输出电路的地就浮起来了.不知道你的样机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R:
UC-3842哪儿有卖的啊

网友D:
换个电压型控制的片子,用个BUCK电路做一下也行

网友E:
用3842做Buck电路,由于MOS管不直接接地,请问电流采样用什么方法解决比较好?

网友F:
光藕和431可以省略掉!

网友G:
认同!至少光藕可以去掉,又不要隔离,浪费嘛!

网友H:
这两个图都是不共地的,不用光耦行不行啊??

网友I:
这个电路保护可以做的很可靠
多年前买到过用3842+光耦+431做的BUCK DC-DC工业级开板电源模块
最奇怪的是上面的电阻外形跟涤纶电容一样,貌似高级货

网友J:
请问你那光电耦合用的什么型号

网友L:
我看到你用光耦隔离了buck-boost电路,我想问下就是隔离了是不是输入和输出的电压就是同相的了呢?还有光耦隔离也包括了3842的反馈了吗?因为我也在调3842的buck-boost,希望可以向你取点经

网友S(2010-10-29):
用的是什么电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