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8050的用法

楼主(2010-08-09):
一个8050放大电路,输入是3~15mV,要求放大10倍,带宽50KHz。新手上路,求具体电路!是不是只能选择共基极?因为共射极输出是反相,而共集电极放大倍数小于1。所以只能选择共基极,那电路该怎么接呢?带宽50KHZ又是怎么回事?

网友A:
8050是低频管做不到那么高带宽,最好用运算放大器实现,TL082、NE5532等即可。

网友B:
原题要求同相放大了么?

带宽50kHz,意思是在50kHz频率上放大器的增益下降到低频时的0.707倍,在本题中即放大倍数为7.07倍。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题目的意思是要同相。我想不是同相的夜应该可以吧!
带宽50kHz,意思是在50kHz频率上放大器的增益下降到低频时的0.707倍,在本题中即放大倍数为7.07倍。不懂哦,50KHZ意思不是低于50KHZ的才能通过吗?
不好意思,继续问啦。

楼主:
可是就只有一个8050
2# chunyang

楼主:
8050三极管参数:类型:开关型; 极性:NPN; 材料:硅; 最大集存器电流(A):0.5 A; 直流电增益:10 to 60; 功耗:625 mW; 最大集存器发射电(VCEO):25; 频率:150 KHz

楼主:
看了书,好像懂了,但又似懂非懂,希望有热心的人帮忙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