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隙与感量的关系

楼主(2010-08-09):
我问工程师:变压器设计时 减少圈数可以减少感量  为什么要用加大气隙可以减少感量呢  工程师回答是减少圈数太麻烦了 ??  可是我认为减少初级的圈数还可以减少漏感  麻烦大家指点下了  还有就是铁氧体的设计一般都要加气隙么  可不可以用减少圈数而不用加气隙呢 ?

网友A:
匝数、磁导率,磁路面积,磁路长度共同决定电感量,调气隙就是调磁导率或磁路长度
匝数决定伏秒积,减了匝数就减了伏秒积,有饱和之虑

网友B:
减少匝数和增加气隙是两回事。不能用减少匝数来代替气隙。虽然减少匝数和增加气隙都可以减少电感量,但变压器在两种情况下储存的能量不同。
另外,减少匝数未必就可以减少漏感。

变压器铁芯加气隙,仅仅是需要增加铁芯磁阻情况下采用。对高频开关电源来说,一般是反激变换器才加气隙,正激和推挽以及全桥半桥电路多数不加气隙。反激电路使用气隙的原因就是为了增加变压器(在开关管导通时)储存的能量。

网友C:
在高频开关变压器中,一般反激和BOOST才会加气息,原因是因为开关管在开通的时候,需要通过变压器的原边电感来存储能量。这个时候,如果没有气息,变压器的磁通摆幅会很快达到最大值,而这个时候,变压器的磁滞回线将不能再回复,变压器原边的电流会瞬间增加到很大,原边相当于导线直接短路,此时将会烧毁变压器以及开关管等元件。如果在此时引入气息,相当于增加了磁滞回线的弹性,将能量存储在了气息中,这样,变压器原边的电流在开关管开通的时间内都是呈线性增长的。这样就不会因为电流过大损坏电源。
当然,减小圈数也是可以减小电感量,但是,电感的电流是和电感量呈反比的,电感越小,电流就会越大,这样,就又回到我上面说的那个问题上来了。而最根本的原因是变压器磁通摆幅的问题,这个与电流呈正比,而设计中,尽量要减小磁通摆幅。这个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明白的了。

网友A:
不同意“如果没有气息,变压器的磁通摆幅会很快达到最大值”
气隙并不影响伏秒积,只影响安匝数。
在相同的脉宽驱动下,有没有气隙,脉冲终止时刻的磁密是一样大的。
只不过开气隙增大了磁阻,降低了电感量,并且等效磁路更长,可储存更多的能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蚂蚁前辈  那么这个气隙应该怎么来取呢  我还没有看到反激变压器设计那章  可以提前给些指点么  嘿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气隙后虽然秒伏积没有变  是指磁通的摆幅没有变  但是B-H曲线中的直流偏置点应该下降了才对吧   那么加气隙后最大磁通摆幅应该是会下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减小了秒伏积就减少了磁通的变化量  那不是更不容易饱和了 ?怎么还有饱和之虑呢

网友A:
re:

6楼:跟据等效磁阻或等效磁路法求
7楼,8楼:我在2楼漏写了两个字,所以引起你的误会。应为:减了匝数就减了伏秒积容积

网友D:
我问工程师:变压器设计时 减少圈数可以减少感量  为什么要用加大气隙可以减少感量呢  工程师回答是减少圈数太麻烦了 ??  可是我认为减少初级的圈数还可以减少漏感  麻烦大家指点下了  还有就是铁氧体的设计一般都 ...
引用 楼主:

因为饱和磁通密度Bsat限制了磁芯的工作能力,一旦超过这个值,电感量就开始急速减小,因此气隙磁芯的最大储能ESAT为 ESAT=1/2B2satAele(z/uc)
从上式可以看到对于给定的BAST,那么Z值超大,能量就越大。

在磁芯中加入气隙就是因为空气不会饱和,会使磁滞曲线更宽,虽然不会改变BAST,但可以避免磁芯突然进入饱各状态,所以对于开了气隙的磁芯,最终的AL就不在依赖磁导率了。
所以说减少圈数当然是不行了,不加气隙。

网友D:
正激可以不加气隙,因为两种工作方式都不一样。

网友E:
首先除正激型外不加气隙是不行的,很容易引发磁饱和现象,到时候就要炸机了!
另外个人感觉还是改变气隙比较简单,因为在改变圈数的同时也改变了导线长度、线圈长度、分布电容等,加大气隙只是改变了磁导率一个值!

网友A:
正激型,如果磁材剩磁大,也要加气隙,新型的磁材Bm可小至50mT,则基本勿需加了;
储能型,不加气隙只是储能很小,并不会炸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蚂蚁前辈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加不加气隙  取决于是否需要降低剩磁(一般正激)以及储存能量的大小(一般反激);  而加气隙能抗磁饱和  是由于气隙改变了直流偏磁  并不是因为降低了磁通摆幅(加气隙是不能降低磁通摆幅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蚂蚁前辈 我理解对不对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加气隙抗饱和,不是因为改变直流偏磁,而是增大了磁阻,饱和安匝变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