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90P710 SmartCard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0-08-09):
我们的开发板上使用了SmartCard 1,我知道SmartCard和SD卡驱动会有冲突,所以在make menuconfig的时候,去掉了SD Card的支持。并且选上了SmartCard的支持。

SCSI support?
--- SCSI support type (disk, tape, CD-ROM)
   SCSI disk support          //因为想支持U盘,所以保留了这个选项
(40)    Maximum number of SCSI disks that can be loaded as modules
[ ]   Winbond W90P710 MMC/SD/SDIO Driver support

可是在运行BSP里的驱动测试程序TestApps/smartcard,操作/dev/smartcard1时,总是探测不到SmartCard.

在W90P710的BSP里,想要使用SmartCard,具体要做哪些工作?

网友A:
在  System Type菜单里选择
       (Smartcard) SD or Smartcard?
在  Character devices菜单里选择
       [*] Nuvoton NUC700 smartcard interface support (NEW)

如果还是不行的话
看你的选择还是W90P710,新的BSP已经改成Nuvoton了,你可以找代理商要新的BSP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