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达人..16*64点阵滚屏程序怎样写?

楼主(2010-08-09):
新手上路:$
在网上淘了一块2手的点阵..
采用74HC595和74HC138的结构,电流驱动为TIP127. 8个io口控制..
只会写一个简单的静态显示.. 不懂写左右滚屏的程序..
请各位达人指点指点..:'(
本人真是菜到掉渣了..

静态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Keyscan (void); //修改参数按键扫描子程序
void  Sendping(); //发送半屏子程序
sbit  CLK =P1^5 ;         //74HC595移时钟
sbit  STB =P1^4 ;     // 74HC595锁存信号
sbit  Red=P1^6  ;     //红色数据输出引脚低电平有效
sbit  Greed=P1^7;    //全屏控制使能0,低电平有效
sbit  OE = P0^7;      //全屏使能
uchar SendData;       //要发送的数据变量
uchar shuzu1;           //数组一维变量
uchar shuzu2;           //数组二维变量
uchar hang;         //行扫描变量  (半屏只有16行,所以hang=0到15)
void delay()
{
    uint i;
    for(i=0;i<30;i++);
}
uchar code data1[8][32]=
           {
                    {0x00,0x00,0x7F,0xFC,0x48,0x00,0x48,0x00,0x4F,0xF8,0x50,0x80,0x60,0x88,0x5F,0xFC
,0x41,0x40,0x41,0x20,0x42,0x10,0x44,0x18,0x48,0x10,0x40,0x00,0x7F,0xFE,0x00,0x00},
                    {0x00,0x00,0x3F,0xFC,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
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FF,0xFE,0x00,0x00,0x00,0x00},
                   {0x06,0x08,0x78,0x88,0x08,0x48,0x08,0x48,0xFE,0x08,0x18,0x88,0x1C,0x48,0x2A,0x48,
0x28,0x0E,0x48,0x78,0x8B,0x8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
                 {0x20,0x40,0x20,0x40,0x20,0x40,0x23,0xF8,0xFC,0x48,0x20,0x48,0x22,0x48,0x22,0x4C,
0x24,0x8A,0x24,0x8A,0x20,0x88,0x21,0x08,0x21,0x08,0x22,0x28,0x24,0x10,0x00,0x00},
           };
    //------------------------------------
    //----------字发送子程序-----------
    void SendByte(void)
     {
           uchar m;
           for(m=0;m<8;m++)
           {
                CLK = 0;
                Red = (SendData & 0x80);       //红屏显示
                Greed =  (SendData & 0x80);       //红屏显示
                SendData =SendData<<1;
                CLK = 1;      //移位时钟上升沿
           }
     }

       //-----------------------------------
       //----------行扫描子程序-------------
       void RowsCan(void)
       {
            if (hang>=16)
         {
                hang =0x00;
      }

            P1 = P1 & 0xf0;
            P1 = P1 | hang;
            hang++;
     }

        void SendHang(void)
     {
            uchar m2,shuzu;
            shuzu = shuzu1; //一维数组变量参数传给数组变量
         OE=1;
            for(m2 =0;m2<2;m2++)
      {
                SendData = data1[shuzu][shuzu2+m2];
                SendByte();
      }
            shuzu++;

            for(m2 =0;m2<2;m2++)
      {
                SendData = data1[shuzu][shuzu2+m2];
                SendByte();
      }
            shuzu++;

            for(m2 =0;m2<2;m2++)
      {
                SendData = data1[shuzu][shuzu2+m2];
                SendByte();
      }
            shuzu++;

            for(m2 =0;m2<2;m2++)
      {
                SendData = data1[shuzu][shuzu2+m2];
                SendByte();
      }
            STB = 0;
            STB = 1;         //上升沿数据锁存
             RowsCan();     //行扫描
            OE = 0;
            delay();
     }
        //---------------------------------------
        //----------发送一屏数据-----------------
        void Sendping(void)
     {
            SendHang();
            shuzu2++ ;
            shuzu2++ ;
            if(shuzu2 ==32) { shuzu2 =0;}
     }
        void initial(void)
        {
            OE = 1;
            Red = 1;
            Greed = 1;
            SendData = 0x00;
            hang = 0x00;

      }
        //;---------主程序循环--------------
        void main()
     {

            initial();
            while(1)
         {
                Sendping();
      }
      }

网友A:
学会建立缓冲,然后把内存按规律输出到屏上,你就确定了内存和LED点的对应关系了

然后,就是操作内存的事了

网友B(2010-09-15):
也可以重新设计个显示函数,将 code data1[8][32】中的数据传输至LED屏,但数据的传输顺序和内容随时间变化,使code data1[8][32】与LED点对应关系不断变化
至于具体怎么做你自己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