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这片子真脆弱

楼主(2010-08-09):
前些天用并口下载2274莫名奇妙,程序突然无法下载,当时没有在意。没想到今天用149也遇到相同的问题。先前烧录都没有问题,并口转JTAG下载,当时P1口上挂了个4*4键盘,p1.0-P1.3为行,P1.4-P1.7为列,并且列上拉10K电阻。JTAG仿真时,发现键盘挂在P1口,无键按下时行置低,读列时发现有一个端口始终为低。将键盘挂到P2口,一些正常。这是想看看P1口出错的原因,就将键盘重新挂在P1口。这时就悲剧了,仿真下载时初始化时停顿,之后弹出无法下载。这个现象和先前的2274如出一辙。拔掉JTAG口,上电,芯片正常工作,但始终无法下载程序。本人连续玩430近20多天,书也看过多遍。请用过的朋友指教。

楼主:
不知道是P口的问题,还是其他问题。由于没有找到根本原因且430还要用下去,想多了解下。

网友A:
仔细看相关部分,严格操作规范
不可能这么....

网友B:
呵呵,一般需连续使用3年该型号或有8年真实工程师资历后才有资格发表类似的言论

网友A:
LS
LZ"本人连续玩430近20多天,书也看过多遍"
...

网友B:
LS
LZ"本人连续玩430近20多天,书也看过多遍"
...
引用 网友A:

所以,他应该继续学习而别立马下结论:XXX真脆弱!

呵呵,430是稍微难伺候点,但也并非LZ所言到脆弱的地步啊。

网友C:
低功耗芯片本身结构就比较特殊,也决定了它适用的场合,不能随便到处用的。举个例子,I/O口一般对电源和地分别有一个TVS作为钳位用,普通芯片无所谓那点漏电流,所以可以把这个TVS做得很强,强到什么程度?220V的电源串个电阻就可以直接I/O口进行采样了,而芯片本身也可以直接吸收掉那点电流。而低功耗芯片的的电流动辄用uA来描述,很多钳位保护功能都被弱化了,初学者看到的就是“脆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