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MiniGUI-STR_uCOS移植的问题,请周工工作人员回答,谢谢!!

楼主(2010-08-09):
为什么MiniGUI for uCOS移植不成功啊?程序是光盘自带的文件夹MiniGUI-STR_uCOS下的程序,没改过,开发板跳线的链接也按说明文档说的那样连,怎么液晶屏幕还是一片白,什么反应都没有,这是怎么回事,问题出在哪啊!

网友A:
如果您运行“光盘内容\ARM嵌入式系统实验教程(二)\开发板出厂编程程序\液晶显示程序”的TFT程序是否能让液晶正常显示?

网友B: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运行“光盘内容\ARM嵌入式系统实验教程(二)\开发板出厂编程程序\液晶显示程序”的TFT程序液晶正常显示.
但是光盘自带的文件夹MiniGUI-STR_uCOS下的程序,编译能够通过,但下载到开发板上跑,液晶就没反应,一片白,我用单步调试,系统在进入GUI初始化,既进入函数minigui_app_entry(),后跑飞,硬件设置开发板跳线接成Bank0-FLASH Bank1-ARM。

问题出在哪,照理说程序不会错,不用改动,硬件设置也按书上来,实在想不出问题可能出在哪,周工的工作人员帮帮忙,谢谢!!

网友C:
需要设置成DebuginExram模式,请参考“MiniGUI_for_uCOS实验.pdf”文档。

网友D:
我发现一个问题,MiniGUI_for_uCOS实验生成的ADX仿真文件大小是2.20M,而NOR FLASH大小只有2M,ADX仿真文件太大NOR FLASH放不下,如果是这个原因怎么办? 谢谢!

网友E:
这个问题对NOR FLASH没什么影响。最终烧写到FLASH中的数据量取决于生成的二进制代码大小,与AXD仿真文件无关。

网友F(2010-12-12):
楼主能说说具体的移植步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