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90p710 bootloader 加载应用程序问题

楼主(2010-08-09):
w90p710 问题求助,感激不尽!     我是刚刚拿到W90P710的开发板没多久。板已经有bootloaderredboot,我想用redboot下载
和调试程序,可是我下载了一个程序(这个程序时厂家提供的),程序跑飞了。程序是用ADS
链接的.bin文件,用.elf格式都试过。我有如下疑问。
1,
如果有了bootloader,在写一个应用程序的时候是否还需要initvectors等文件吗?因为厂家给我的应用程序里面(led程序)没有这些文件,只有init.c ledl.c led.h.我不知道是否行。RO,image entry我都设置了的,应该是对的。

2,
各位师兄能否给我一个hello word程序,能看到一点效果就好 ,越简单越好(ads的更好)。

3,
另外,如果有了bootloader的情况下,不涉及OS的情况下,怎么样写一个应用程序呢?是否必须有OS才能做应用程序。糊涂了!

请给我指点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A:
1,
如果有了bootloader,在写一个应用程序的时候是否还需要init、vectors等文件吗?因为厂家给我的应用程序里面(led程序)没有这些文件,只有init.c ledl.c led.h.我不知道是否行。RO,image entry我都设置了的,应该是对的。

如果有的boot的话,你还是要写自己的vectors的,init就不用了。

2,
各位师兄能否给我一个hello word程序,能看到一点效果就好 ,越简单越好(ads的更好)。

自己写

3,
另外,如果有了bootloader的情况下,不涉及OS的情况下,怎么样写一个应用程序呢?是否必须有OS才能做应用程序。糊涂了!

这个属于none-os的code,就是写标准的arm程序。os只是管理你的硬件资源的,没有os也可以运行你的程序,只是不能多线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