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8-09):
不读I二C吧?

网友A:
哈哈,小心让人笑话

网友B:
I2C--INTER-IC串行总线的缩写,是PHILIPS公司推出的芯片间串行传输总线。

网友B:
它以1根串行数据线(SDA)和1根串行时钟线(SCL)实现了双工的同步数据传输。具有接口线少,控制方式简化,器件封装形式小,通信速率较高等优点。在主从通信中,可以有多个I2C总线器件同时接到I2C总线上,通过地址来识别通信对象。

楼主:
哈哈,小心让人笑话
引用 网友A:
今天听有人这么说,还以为我说错了

楼主:
那SPI啥意思?

网友C:
其实I2C即IIC

网友B:
SPI是英文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的缩写,中文意思是串行外围设备接口,SPI是Motorola公司推出的一种同步串行通讯方式,是一种三线同步总线,因其硬件功能很强,与SPI有关的软件就相当简单,使CPU有更多的时间处理其他事务。

网友D:
:L!
幸好不是I2B,不然LZ岂不是得读.....

网友E:
习惯上读成“艾方西”……

网友F:
:L!
幸好不是I2B,不然LZ岂不是得读.....
引用 网友D:

:funk:

网友G:
回复 楼主:

i fang c

网友H:
:L!
幸好不是I2B,不然LZ岂不是得读.....
引用 网友D:
:lol

网友I:
笑死我了

网友J(2010-11-28):
是一种总线……有两根线……一根时钟,一根数据/命令线(双向的),要区别于SPI总线(相当于三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