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询问有关lpc2470外部flash加载后执行速度的问题 谢谢了!

楼主(2010-08-09):
各位友人:
    我用周立功MiniARM,M2470-CONFI做开发,开发工具ARM Developer Suite v1.2+AK100。在DebugInChipRAM模式下调试一切正常。但在DebugInExFlash模式下,把程序写到M2470-CONFI的外部Flash SST39VF1601。上电后程序运行的速度和DebugInChipRAM模式下相比,变得缓慢,不知道为何这样???感觉好像程序虽然写到了Flash当中,但上电后并没有加载到片内RAM执行,而是从片外Flash调用执行。
    请问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该如何解决,谢了

网友A:
DebugInExFlash模式下,代码的运行速度确实要比DebugInChipRAM要慢得多。相对来说,对FLASH的访问速度明显要比使用片内RAM的速度要慢。我觉得你可以考虑将程序烧写到FLASH里,然后在运行时将程序复制来RAM中。这个方式可以通过修改分散加载文件实现。有关分散加载机制,你可以到网上搜索相关更详细的资料。

网友B:
这方面的资料可以参考ADS的链接器手册,其中谈到了分散加载机制。不过是英文的,要费点时间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