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通讯出问题了,请各位大侠帮忙解决,谢谢!

楼主(2010-08-09):
我的一个PCB板上安装了3个CAN通讯电路,这3个CAN通讯都单独出现过无通讯现象,接收正常,但无发送,其电源为5VDC,范围在5V——5.15V间,是所有的PCB板都出现了此类问题,请大家帮忙解决以下,谢谢!

网友A:
你用什么CAN接口芯片,还有你CPU到接口芯片是3.3V还是5V?

网友B:
检查接线否有问题。

楼主:
CPU到接口芯片是5V,接口芯片用的是 TJA1050
接线没有问题的,这基本排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