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程序无法检测到USB设备的插入和拔下?

楼主(2010-08-09):
我设计了一个程序,用来检测USB设备的拔插。在测试中,我发现我的程序可以正确识别U盘、移动硬盘的拔插,但是我们自己设计的USB设备拔插无法识别,每次只能检测处WM_DEVICECHANGE这个消息,wParam的值始终为7,lParam为0,不知道问题大概出在什么地方?我们用的USB芯片是cypress的。希望各位能帮我分析一下问题可能出在什么地方?

楼主:
如果可能的话,能否简要介绍一下系统检测USB设备的原理。

网友A:
你在WM_DEVICECHANGE函数中枚举你的设备,如果能够枚举到就表明有你的设备插入了。

网友B:
C/C++ code

LRESULT CALLBACK
WndProc( HWND hwnd,       // handle to window
                  UINT uMsg,       // message identifier
                  WPARAM wParam,   // First message parameter
                  LPARAM lParam)   // second message parameter
{
    if ( g_device == NULL )
        return 0;
    DEV_BROADCAST_HDR * dhr;
    switch ( uMsg )
    {
    case WM_TIMER:
        g_device->CheckChange();
    break;
    case WM_DEVICECHANGE:  //
        char str[256];
        dhr = (DEV_BROADCAST_HDR*)lParam;
        switch( wParam )
        {
        case DBT_DEVICEARRIVAL:
            PDEV_BROADCAST_DEVICEINTERFACE lpdbd;
            PDEV_BROADCAST_VOLUME lpdbv;
            switch( dhr->dbch_devicetype )
            {
            case DBT_DEVTYP_DEVICEINTERFACE:
                lpdbd = (PDEV_BROADCAST_DEVICEINTERFACE)lParam;
                sprintf( str, "GUID:%x-%x-%x-%x", lpdbd->dbcc_classguid.Data1, lpdbd->dbcc_classguid.Data2, lpdbd->dbcc_classguid.Data3, lpdbd->dbcc_classguid.Data4 );
            break;
            case DBT_DEVTYP_VOLUME:
                lpdbv = (PDEV_BROADCAST_VOLUME)lParam;
                char cDisk = FirstDriverFromMask(lpdbv->dbcv_unitmask);
                sprintf( str, "Drive: %c 盘插入", cDisk );
                if ( g_device->m_usb_IsDisab )
                {
                    GetUSBDiskID(cDisk);
                }
                g_device->CheckSet();
            break;
            }// end switch
        break;
        case DBT_DEVICEREMOVECOMPLETE:
            if ( dhr->dbch_devicetype == DBT_DEVTYP_VOLUME )
            {
                PDEV_BROADCAST_VOLUME lpdbv = (PDEV_BROADCAST_VOLUME)lParam;
                //sprintf( str, "Drive: %c 盘拔出", FirstDriverFromMask(lpdbv->dbcv_unitmask) );
                //g_device->CheckSet();
            }
        break;
        } // end switch( wParam )
    break;
    case WM_DESTROY:
        PostQuitMessage(0);
    break;
    } // end switch
    return DefWindowProc( hwnd, uMsg, wParam, lParam );
}

楼主:
你在WM_DEVICECHANGE函数中枚举你的设备,如果能够枚举到就表明有你的设备插入了。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说的这个方法感觉不错,我试试。

楼主:
不过怎么样才能获取DBT_DEVICEARRIVAL和DBT_DEVICEREMOVECOMPLETE这两个消息呢?

楼主:
谢谢4楼给了这段代码给我,我从中也学习到一些东西。不过我的情况是,对应你的代码,uMsg的值始终得不到DBT_DEVICEARRIVAL和DBT_DEVICEREMOVECOMPLETE,那么才处于那两个分支下的语句在我的程序里是无法运行的。